[DSP编程] 重复定义问题

楼主(2014-08-04):
在ccs5编译后出现报错#10056 symbol"_gBufferRcvPing"redefined:first defined in "./main.obj";redefined in "./initFunction.obj"
请问是什么原因及解决方法

网友A:
重复定义了,错误这么明显,定义一次不就解决了,你的_gBufferRcvPing,在主函数和initFunction.c中重复定义,删掉一个定义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复定义了,错误这么明显,定义一次不就解决了,你的_gBufferRcvPing,在主函数和initFunction.c中重复定 ...

但我在initfunction中没有定义,是不是因为包含的头文件里有对它的定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我在initfunction中没有定义,是不是因为包含的头文件里有对它的定义

如果文件里边没定义的话,就是头文件的问题,你可以把相关部分贴上来

网友B:
CCS有搜索功能   找找看   都在哪里定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文件里边没定义的话,就是头文件的问题,你可以把相关部分贴上来

这是其中的一个头文件有如下定义:
        Int16 gBufferXmtPing[BUFFSIZE];  // Transmit PING buffer
        Int16 gBufferXmtPong[BUFFSIZE];  // Transmit PONG buffer

        Int16 gBufferRcvPing[BUFFSIZE];  // Receive PING buffer
        Int16 gBufferRcvPong[BUFFSIZE];  // Receive PONG 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S有搜索功能   找找看   都在哪里定义了

是FIND选项么,应该怎么搜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FIND选项么,应该怎么搜索

你就贴了这么几个,我表示无能为力,这个顶多就能看出来你定义了这个变量,用Find in Files(一个望远镜上边有个文件夹,在工具栏)查找文件中所有的关于这个变量,看看是不是有重复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贴了这么几个,我表示无能为力,这个顶多就能看出来你定义了这个变量,用Find in Files(一个望远镜 ...

找了一下,在bufferhead.h中Int16 gBufferXmtPing[BUFFSIZE];
          在configstructure.h中(Uint32)&gBufferXmtPing,
           在main.c中memset((void *)gBufferXmtPing, 0, BUFFSIZE * 4 * 2);

网友A:
在configstructure.h中(Uint32)&gBufferXmtPing---------------这个一整句就是这个?完整的代码贴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FIND选项么,应该怎么搜索

ctrl F试试   看着是一个望远镜的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onfigstructure.h中(Uint32)&gBufferXmtPing---------------这个一整句就是这个?完整的代码贴出来 ...

下面是configstructure.h的代码
/*******************FPGA与DSP通信**********************/
/****Config structure****/
#ifndef CONFIG_STRUCTURE
#define CONFIG_STRUCTURE
/* Transmit side EDMA configuration */
EDMA_Config gEdmaConfigXmt = {
    EDMA_FMKS(OPT, PRI, HIGH)          |  // Priority
    EDMA_FMKS(OPT, ESIZE, 16BIT)       |  // Element size
    EDMA_FMKS(OPT, 2DS, NO)            |  // 2 dimensional source?
    EDMA_FMKS(OPT, SUM, INC)           |  // Src update mode
    EDMA_FMKS(OPT, 2DD, NO)            |  // 2 dimensional dest
    EDMA_FMKS(OPT, DUM, NONE)          |  // Dest update mode
    EDMA_FMKS(OPT, TCINT, YES)         |  // Cause EDMA interrupt?
    EDMA_FMKS(OPT, TCC, OF(0))         |  // Transfer complete code
    EDMA_FMKS(OPT, LINK, YES)          |  // Enable link parameters?
    EDMA_FMKS(OPT, FS, NO),               // Use frame sync?

                 // Src address

    EDMA_FMK (CNT, FRMCNT, NULL)       |  // Frame count
    EDMA_FMK (CNT, ELECNT, BUFFSIZE),     // Element count

    EDMA_FMKS(DST, DST, OF(0)),           // Dest address

    EDMA_FMKS(IDX, FRMIDX, DEFAULT)    |  // Frame index value
    EDMA_FMKS(IDX, ELEIDX, DEFAULT),      // Element index value

    EDMA_FMK (RLD, ELERLD, NULL)       |  // Reload element
    EDMA_FMK (RLD, LINK, NULL)            // Reload link
};

/* Receive side EDMA configuration */
EDMA_Config gEdmaConfigRcv = {
    EDMA_FMKS(OPT, PRI, HIGH)          |  // Priority
    EDMA_FMKS(OPT, ESIZE, 16BIT)       |  // Element size
    EDMA_FMKS(OPT, 2DS, NO)            |  // 2 dimensional source?
    EDMA_FMKS(OPT, SUM, NONE)          |  // Src update mode
    EDMA_FMKS(OPT, 2DD, NO)            |  // 2 dimensional dest
    EDMA_FMKS(OPT, DUM, INC)           |  // Dest update mode
    EDMA_FMKS(OPT, TCINT, YES)         |  // Cause EDMA interrupt?
    EDMA_FMKS(OPT, TCC, OF(0))         |  // Transfer complete code
    EDMA_FMKS(OPT, LINK, YES)          |  // Enable link parameters?
    EDMA_FMKS(OPT, FS, NO),               // Use frame sync?

    EDMA_FMKS(SRC, SRC, OF(0)),           // Src address

    EDMA_FMK (CNT, FRMCNT, NULL)       |  // Frame count
    EDMA_FMK (CNT, ELECNT, BUFFSIZE),     // Element count

    [color=Magenta](Uint32)&gBufferRcvPing,              // Dest address[/color]

    EDMA_FMKS(IDX, FRMIDX, DEFAULT)    |  // Frame index value
    EDMA_FMKS(IDX, ELEIDX, DEFAULT),      // Element index value

    EDMA_FMK (RLD, ELERLD, NULL)       |  // Reload element
    EDMA_FMK (RLD, LINK, NULL)            // Reload link
};

/* McBSP codec data channel configuration */
static MCBSP_Config mcbspCfg1 = {
        MCBSP_FMKS(SPCR, FREE, NO)              |
        MCBSP_FMKS(SPCR, SOFT, NO)              |
        MCBSP_FMKS(SPCR, FRST, YES)             |
        MCBSP_FMKS(SPCR, GRST, YES)             |
        MCBSP_FMKS(SPCR, XINTM, XRDY)           | //XINT输出中断由字结束和帧结束触发XRDY;
        MCBSP_FMKS(SPCR, XSYNCERR, NO)          |
        MCBSP_FMKS(SPCR, XRST, YES)             | // 串口输出使能;
        MCBSP_FMKS(SPCR, DLB, OFF)              | // 不使用内部反馈环;
        MCBSP_FMKS(SPCR, RJUST, RZF)            | // 右对齐,自动补零;
        MCBSP_FMKS(SPCR, CLKSTP, DISABLE)       | // 时钟停止模式,不使用SPI;
        MCBSP_FMKS(SPCR, DXENA, OFF)            | // DX不使能;
        MCBSP_FMKS(SPCR, RINTM, RRDY)           | // 接收中断模式,字结束或帧结束;
        MCBSP_FMKS(SPCR, RSYNCERR, NO)          |
        MCBSP_FMKS(SPCR, RRST, YES),                          // 串口接收器停止工作,处于复位状态;

        MCBSP_FMKS(RCR, RPHASE, SINGLE)         | // 单相one phase数据;
        MCBSP_FMKS(RCR, RFRLEN2, DEFAULT)       | // 第二相默认;
        MCBSP_FMKS(RCR, RWDLEN2, DEFAULT)       | // 第二相默认;
        MCBSP_FMKS(RCR, RCOMPAND, MSB)          | // 数据不压缩;
        MCBSP_FMKS(RCR, RFIG, NO)               | // 接收帧同步信号不忽略第一个脉冲;
        MCBSP_FMKS(RCR, RDATDLY, 0BIT)          | // 接收数据延迟位0 bit;(1bit?)
        MCBSP_FMKS(RCR, RFRLEN1, OF(1))         | // 接收帧长度1个字;
        MCBSP_FMKS(RCR, RWDLEN1, 16BIT)         | // 每个字16位;
        MCBSP_FMKS(RCR, RWDREVRS, DISABLE),                  // 接收32位数据不翻转;

        MCBSP_FMKS(XCR, XPHASE, SINGLE)         |
        MCBSP_FMKS(XCR, XFRLEN2, DEFAULT)       |
        MCBSP_FMKS(XCR, XWDLEN2, DEFAULT)       |
        MCBSP_FMKS(XCR, XCOMPAND, MSB)          |
        MCBSP_FMKS(XCR, XFIG, NO)               |
        MCBSP_FMKS(XCR, XDATDLY, 0BIT)          |
        MCBSP_FMKS(XCR, XFRLEN1, OF(1))         |
        MCBSP_FMKS(XCR, XWDLEN1, 16BIT)         |
        MCBSP_FMKS(XCR, XWDREVRS, DISABLE),

        MCBSP_FMKS(SRGR, GSYNC, DEFAULT)        |
        MCBSP_FMKS(SRGR, CLKSP, DEFAULT)        |
        MCBSP_FMKS(SRGR, CLKSM, CLKS)           | // 采样速率发生器时钟外部clks输入;
        MCBSP_FMKS(SRGR, FSGM, FSG)                                |
        MCBSP_FMKS(SRGR, FPER, OF(0x00f))                | // 帧宽度16位;
        MCBSP_FMKS(SRGR, FWID, DEFAULT)         |
        MCBSP_FMKS(SRGR, CLKGDV, OF(0x03)),                  // 4分频;

        MCBSP_MCR_DEFAULT,
        MCBSP_RCER_DEFAULT,
        MCBSP_XCER_DEFAULT,

        MCBSP_FMKS(PCR, XIOEN, SP)              |
        MCBSP_FMKS(PCR, RIOEN, SP)              |
        MCBSP_FMKS(PCR, FSXM, EXTERNAL)         |
        MCBSP_FMKS(PCR, FSRM, EXTERNAL)         |
        MCBSP_FMKS(PCR, CLKXM, INPUT)           |
        MCBSP_FMKS(PCR, CLKRM, INPUT)           |
        MCBSP_FMKS(PCR, CLKSSTAT, DEFAULT)      |
        MCBSP_FMKS(PCR, DXSTAT, DEFAULT)        |
        MCBSP_FMKS(PCR, FSXP, ACTIVEHIGH)       |
        MCBSP_FMKS(PCR, FSRP, ACTIVEHIGH)       |
        MCBSP_FMKS(PCR, CLKXP, FALLING)         |
        MCBSP_FMKS(PCR, CLKRP, RISING)
};

#endif

网友A:
这里边没有相关定义,你把initFunction和主函数的头文件及它包含的头文件贴出来,你也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边没有相关定义,你把initFunction和主函数的头文件及它包含的头文件贴出来,你也仔细看看 ...

主函数
/*****************FPGA与DSP通信*******************/
/*****************use_McBSP_&_EDMA****************/
/******include*******/
#define CHIP_6713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slinclude.h"
#include "BufferHead.h"
#include "ConfigStructure.h"

/******define*******/
/******global*******/
Uint32 i;
Uint32 TempData=0;
Uint32 Reg=0;

Uint32 i1;
Uint32 i2;
Uint32 i3;

Uint32 j=0;                //数据存储计数;
Uint32 j1=0;        //PingBuffer计数;
Uint32 j2=0;        //PongBuffer计数;
Int16 tempdata;
Int16 wavedata[100];

volatile short xpingOrpong = PING;  // Ping-pong state variable
volatile short rpingOrpong = PING;
volatile short xmtdone = 0;
volatile short rcvdone = 0;
/******function_prototypes*******/

extern void initMcbsp(void);
extern void initEdma(void);
extern void initIrq(void);
extern void initGpio(void);

void copyData(Int16 *inbuf, Int16 *outbuf, Int16 length);
void processBuffer(void);
void edmaHwi(void);

extern far void vectors();
void setupInterrupts(void);
/******extern*******/

/******main*******/
void main()
{
          // Initialize CSL
    CSL_init();

    /*  CACHE_clean(CACHE_L2ALL, 0, 0);
      CACHE_enableCaching(CACHE_CE00);
      CACHE_setL2Mode(CACHE_64KCACHE);*/

    /* Clear buffers */
    memset((void *)gBufferXmtPing, 0, BUFFSIZE * 4 * 2);

    initMcbsp();               // Initialize McBSP1 for audio transfers
    IRQ_globalDisable();       // Disable global interrupts during setup
    initEdma();                // Initialize the EDMA controller
    initIrq();                 // Initialize interrupts
    IRQ_globalEnable();        // Re-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initGpio();
        while(1)
        {
                if(rcvdone && xmtdone)
                {
                        rcvdone=0;
                        xmtdone=0;
                        if(rpingOrpong == PING)
                        {
                                tempdata=gBufferRcvPing[j1];
                                j1++;
                                rpingOrpong = PONG;
                        }
                        if(rpingOrpong == PONG)
                        {
                                tempdata=gBufferRcvPing[j2];
                                j2++;
                                rpingOrpong = PING;
                        }
                        printf("data = %d \n",tempdata);
                        wavedata[j]=tempdata;
                        j++;
                }
        }
}
/******functions*******/
void copyData(Int16 *inbuf, Int16 *outbuf, Int16 length)
{
    Int16 i = 0;

    for (i = 0; i < length; i++) {
        outbuf  = inbuf ;
                printf("outbuf=%d\n",outbuf);
    }
}
/* ----------------------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 */

/*
*  edmaHwi() -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for the DMA transfer.  It is
*              triggered when a complete DMA receive frame has been
*              transferred.   The edmaHwi ISR is inserted into the interrupt
*              vector table at compile time through a setting in the DSP/BIOS
*              configuration under Scheduling --> HWI --> HWI_INT8.  edmaHwi
*              uses the DSP/BIOS Dispatcher to save register state and make
*              sure the ISR co-exists with other DSP/BIOS functions.
*/
void edmaHwi(void)
{

    //LOG_printf(&trace, "edmaHwi start!\\n";   \\???

    /* Check CIPR to see which transfer completed */
    if (EDMA_intTest(gXmtChan))
    {
        EDMA_intClear(gXmtChan);
        xmtdone = 1;
    }
    if (EDMA_intTest(gRcvChan))  //如果收到数据;
    {
        EDMA_intClear(gRcvChan);
        rcvdone = 1;

    }
}
/* ------------------------------- Threads ------------------------------ */

/*
*  processBuffer() - Process audio data once it has been received.
*/
void processBuffer(void)
{
    Uint32 pingPong;

        //LOG_printf(&trace, "processBuffer start!\\n");

    /* Get contents of mailbox posted by edmaHwi */
    pingPong =  SWI_getmbox();

    /* Copy data from transmit to receive, could process audio here */
    if (pingPong == PING) {

        /* Copy receive PING buffer to transmit PING buffer */
        copyData(gBufferRcvPing, gBufferXmtPing, BUFFSIZE);
    } else {

        /* Copy receive PONG buffer to transmit PONG buffer */
        copyData(gBufferRcvPong, gBufferXmtPong, BUFFSIZE);
    }
}

initFunction
/*****************FPGA与DSP通信*******************/
/*****************use_McBSP_&_EDMA****************/
/******include*******/
#define CHIP_6713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slinclude.h"
#include "BufferHead.h"
#include "ConfigStructure.h"

/******define*******/
/******global*******/
Uint32 i;
Uint32 TempData=0;
Uint32 Reg=0;

Uint32 i1;
Uint32 i2;
Uint32 i3;

Uint32 j=0;                //数据存储计数;
Uint32 j1=0;        //PingBuffer计数;
Uint32 j2=0;        //PongBuffer计数;
Int16 tempdata;
Int16 wavedata[100];

volatile short xpingOrpong = PING;  // Ping-pong state variable
volatile short rpingOrpong = PING;
volatile short xmtdone = 0;
volatile short rcvdone = 0;
/******function_prototypes*******/

extern void initMcbsp(void);
extern void initEdma(void);
extern void initIrq(void);
extern void initGpio(void);

void copyData(Int16 *inbuf, Int16 *outbuf, Int16 length);
void processBuffer(void);
void edmaHwi(void);

extern far void vectors();
void setupInterrupts(void);
/******extern*******/

/******main*******/
void main()
{
          // Initialize CSL
    CSL_init();

    /*  CACHE_clean(CACHE_L2ALL, 0, 0);
      CACHE_enableCaching(CACHE_CE00);
      CACHE_setL2Mode(CACHE_64KCACHE);*/

    /* Clear buffers */
    memset((void *)gBufferXmtPing, 0, BUFFSIZE * 4 * 2);

    initMcbsp();               // Initialize McBSP1 for audio transfers
    IRQ_globalDisable();       // Disable global interrupts during setup
    initEdma();                // Initialize the EDMA controller
    initIrq();                 // Initialize interrupts
    IRQ_globalEnable();        // Re-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initGpio();
        while(1)
        {
                if(rcvdone && xmtdone)
                {
                        rcvdone=0;
                        xmtdone=0;
                        if(rpingOrpong == PING)
                        {
                                tempdata=gBufferRcvPing[j1];
                                j1++;
                                rpingOrpong = PONG;
                        }
                        if(rpingOrpong == PONG)
                        {
                                tempdata=gBufferRcvPing[j2];
                                j2++;
                                rpingOrpong = PING;
                        }
                        printf("data = %d \n",tempdata);
                        wavedata[j]=tempdata;
                        j++;
                }
        }
}
/******functions*******/
void copyData(Int16 *inbuf, Int16 *outbuf, Int16 length)
{
    Int16 i = 0;

    for (i = 0; i < length; i++) {
        outbuf  = inbuf ;
                printf("outbuf=%d\n",outbuf);
    }
}
/* ----------------------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 */

/*
*  edmaHwi() -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for the DMA transfer.  It is
*              triggered when a complete DMA receive frame has been
*              transferred.   The edmaHwi ISR is inserted into the interrupt
*              vector table at compile time through a setting in the DSP/BIOS
*              configuration under Scheduling --> HWI --> HWI_INT8.  edmaHwi
*              uses the DSP/BIOS Dispatcher to save register state and make
*              sure the ISR co-exists with other DSP/BIOS functions.
*/
void edmaHwi(void)
{

    //LOG_printf(&trace, "edmaHwi start!\\n";   \\???

    /* Check CIPR to see which transfer completed */
    if (EDMA_intTest(gXmtChan))
    {
        EDMA_intClear(gXmtChan);
        xmtdone = 1;
    }
    if (EDMA_intTest(gRcvChan))  //如果收到数据;
    {
        EDMA_intClear(gRcvChan);
        rcvdone = 1;

    }
}
/* ------------------------------- Threads ------------------------------ */

/*
*  processBuffer() - Process audio data once it has been received.
*/
void processBuffer(void)
{
    Uint32 pingPong;

        //LOG_printf(&trace, "processBuffer start!\\n");

    /* Get contents of mailbox posted by edmaHwi */
    pingPong =  SWI_getmbox();

    /* Copy data from transmit to receive, could process audio here */
    if (pingPong == PING) {

        /* Copy receive PING buffer to transmit PING buffer */
        copyData(gBufferRcvPing, gBufferXmtPing, BUFFSIZE);
    } else {

        /* Copy receive PONG buffer to transmit PONG buffer */
        copyData(gBufferRcvPong, gBufferXmtPong, BUFFSIZE);
    }
}

bufferhead.h
#ifndef BUFFER_HEAD
#define BUFFER_HEAD

        /* Constants for the buffered ping-pong transfer */
        #define PING 0
        #define PONG 1

        #define BUFFSIZE 1000
        //#define NN 480

        /* Create Buffers for the use of EDMA
         * Data buffer declarations - the program uses four logical buffers of size
         * BUFFSIZE, one ping and one pong buffer on both receive and transmit sides.
         */
        Int16 gBufferXmtPing[BUFFSIZE];  // Transmit PING buffer
        Int16 gBufferXmtPong[BUFFSIZE];  // Transmit PONG buffer

        Int16 gBufferRcvPing[BUFFSIZE];  // Receive PING buffer
        Int16 gBufferRcvPong[BUFFSIZE];  // Receive PONG buffer

        Int16 gXmtChan;                       // TCC codes (see initEDMA())
        Int16 gRcvChan;

#endif

网友A:
你开始说的是gBufferRcvPing,后来咋又改成了gBufferXmtPing?估计你写错了吧,现在不管是哪个了,就当是gBufferXmtPing:两个c函数都用到了,把这个参数定义放到两个C函数(initFunction或者是main函数)文件之一的顶部,将bufferhead.h中的定义删除,然后另一C函数顶部添加extern Uint16 gBufferXmtPing【BUFFSIZE],全局作用,就没错误了,BUFFSIZE的宏定义不变;另外如果还有相同错误的变量也这么干;
我建议你在CCS中编程一个C文件对应一个相应的头文件,所用该文件中用到的变量仅包含在所对应头文件中,其他文件引用时,在对应头文件中添加extern+定义变量!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结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结贴了

好吧   看来还不会结贴
结贴是要操作的
问题解决了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C(2015-01-15):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