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各位大神指导有源滤波器选择运放的基本规律。

楼主(2014-08-04):
(无正文)

网友A:
1.增益带宽积(GBP):
2.转换速率的通频带带宽。
3.全电压带宽:必须保证信号的最大值能够通过,即信号的经过滤波
器之后不能出现消波现象。

网友A:
随便一本书都有介绍,但是推荐你用TI的设计软件,省去好多烦恼

网友B:
恩,参考楼上的意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增益带宽积(GBP):
2.转换速率的通频带带宽。
3.全电压带宽:必须保证信号的最大值能够通过,即信号 ...

楼上总结的这三点很不错的,参考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