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采样问题

楼主(2014-08-04):
采三相电流经过锰铜丝取电压,会引起相位的偏移吗?

网友A:
多少都有点,看距离采样口和布线环境的影响,越靠近越理想。

网友B:
你对相位误差要求有多高?以致于一定要用锰铜丝取样?
三相电流用电阻取样,那功耗不是一般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