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低功耗问题咨询

楼主(2014-08-04):
废话不多说,小弟PIC新手。项目需要超低功耗PIC12LF1822单片机。单片机什么都不做的情况实测功耗102ua(工作电压2.0V情况下),和手册差距极大,可能的原因是什么?跪求请教  ps:代码上,我只配置时钟寄存器OSCCON,用的是内部500 kHz MF时钟。硬件上只有最小系统。  (试过将IO口全设为输出置高,调整内部时钟的方法。还是由百多个μA ,要是启动一个AD,实测的功耗是好几百个μA。)

网友A:
1、IO口设置为输入,所有的IO口使用10K电阻下拉到地。
2、关闭一切模拟模块
3、内部RC振荡,功耗本来就大,谁家MCU都这样,你可以看DATASHEET中内部RC振荡的功耗表。
4、ADC的工作功耗一般在100多uA,PIC算是小的了,你看看别家的ADC功耗参数就知道了。

网友B:
你说得最小系统是只接一个电容么?如果不是就不叫最小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IO口设置为输入,所有的IO口使用10K电阻下拉到地。
2、关闭一切模拟模块
3、内部RC振荡,功耗本来就大, ...

版主正解。再请教个问题哈,,现在AD工作起来两百个μA左右,这样有点不满足要求。我是想让芯片睡觉,开狗1S唤醒,然后才ad并通过串口发送出去,这样可行吗?实测发现,唤醒后串口发送的数据有概率性的乱码发出。是唤醒口晶振不稳定照成的吗?还是怎样?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得最小系统是只接一个电容么?如果不是就不叫最小系统。

恩,就电源的一个旁路电容。问题找到了,是震荡选型造成的。请教个问题哈,,现在AD工作起来两百个μA左右,这样有点不满足要求。我是想让芯片睡觉,开狗1S唤醒,然后才ad并通过串口发送出去,这样可行吗?实测发现,唤醒后串口发送的数据有概率性的乱码发出。是唤醒口晶振不稳定照成的吗?还是怎样?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A:
唤醒后串口发送的数据有概率性的乱码发出;
RE:1、可能在发送缓冲区中还有数据没有完全发掉,你就直接SLEEP了吧?我没看芯片手册,如果不支持SLEEP时发送完缓冲区,那估计就有点问题。
   2、唤醒后芯片再次起振有个稳定时间的要求,你可以看手册中的相关参数,一般在唤醒后会不要立即去处理那些对频率要求比较高的任务。
   3、代码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