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为什么控制的595没反应啊?下有程序 谢谢

楼主(2014-08-04):
#include <msp430g2553.h>
unsigned int n,date1,date2,a;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P1DIR|=BIT0+BIT1+BIT2;
        while(1)
        {
                date2=0xff;
                date1=0x00;
                for(n=0;n<8;n++)
                {
                P1OUT&=~BIT0;
                a=date2&0x80;
                if(a==0)
                        {
                        P1OUT&=~BIT2;
                        }
                else P1OUT|=BIT2;
                date2<<=1;
                P1OUT|=BIT0;
                _delay_cycles(30);
                }
                for(n=0;n<8;n++)
                                {
                                P1OUT&=~BIT0;
                                a=date1&0x80;
                                if(a==0)
                                        {
                                        P1OUT&=~BIT2;
                                        }
                                else P1OUT|=BIT2;
                                date1<<=1;
                                P1OUT|=BIT0;
                                _delay_cycles(30);
                                }
                P1OUT&=~BIT1;//拉低并出时钟信号线
                _delay_cycles(30);
                P1OUT|=BIT1;//拉高并出时钟信号线
                _delay_cycles(30);
        }
}
P1.0为串行时钟,P1.1为并行时钟,P1.2为数据输送端
请教大神为什么控制的595没反应啊 着急啊 非常感谢

网友A:
你的595另一边连接的什么?能否上个电路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