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打算用51的定时器和外部中断做个频率计,为什么总是实现不了呢,求大神给看一下

楼主(2014-08-04):
1602的部分就不用看了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延时程序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 < 120; i++);
        }
}

sbit rs=P2^5;                //1602
sbit rw=P2^6;                //
sbit e=P2^7;                //

uchar table1[]="0123456789";
long int k=0,m,n,flag=0;
long int g,s,b,q,w;
long double i,t;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1602写入指令
{
  e=0;
  rs=0;
  rw=0;
  P0=com;
  delayms(1);
  e=1;
  delayms(5);
  e=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1602写入数据
{
  e=0;
  rs=1;
  rw=0;
  P0=dat;
  delayms(1);
  e=1;
  delayms(5);
  e=0;
}

void init(void)                                                         //1602初始化设置程序
{
  delayms(15);
  write_com(0x38);
  delayms(5);
  write_com(0x38);
  delayms(5);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c);

}

main()                                  //主函数
{

        EA=1;                //中断总开关
        EX0=1;           //外部中断
        IT0=1;           //负跳变沿触发

                TMOD=0x01;         //定时器0 方式1
                TH0=0;                  //初值 高8位
                TL0=0;                  //初值低8位
                EA=1;
        //        ET0=1;                 //打开定时器中断
        //        TR0=1;                 //启动定时器
        while(1)
        {
                display();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k++;                 //计数器溢出值
                   TH0=0;
                   TL0=0;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if(flag==0)                 //第一次中断
          {
                  i=0;
                k=0;
                TH0=0;
                TL0=0;
                ET0=1;                //打开定时器中断
                TR0=1;                //
                flag++;
          }

          if(flag==1)           //第二次中断
          {
          m=TH0;
          n=TL0;

          ET0=0;          //关闭定时器中断
          TR0=0;           //
          flag=0;

          t=k*65536+256*m+n;          //被测频率的一个周期

          i=100000/t;                           //频率

         }

}

void display()
{

                           g=(long int)i%10;                        //        个位
                           s=(long int)i/10%10;                        //         十
                           b=(long int)i/100%10;           //          百
                           q=(long int)i/1000%10;                  //   千
                           w=(long int)i/10000;                        //          万

                                init();
                                   write_com(0x80);                           //显示
                                   write_data(table1[w]);
                                   delayms(10);

                                   write_com(0x81);
                                   write_data(table1[q]);
                                   delayms(10);

                                   write_com(0x82);
                                   write_data(table1);
                                   delayms(10);

                                   write_com(0x83);
                                   write_data(table1);
                                   delayms(10);

                                write_com(0x84);
                                   write_data(table1[g]);
                                   delayms(10);

                        while(1);

}

楼主:
求大神啊,上午在线等

楼主:
木有人来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别沉了啊

网友A:
t=k*65536+256*m+n;          //被测频率的一个周期

          i=100000/t;                           //频率

这两句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导致中断程序耗时过长,不能及时响应下一个中断,最终频率测量不准。
其它的没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k*65536+256*m+n;          //被测频率的一个周期

          i=100000/t;                    ...

额,,, 为什么这两句要用好长时间呢?

网友B:
if(flag==0)                 //第一次中断
          {
                  i=0;
                k=0;
                TH0=0;
                TL0=0;
                ET0=1;                //打开定时器中断
                TR0=1;                //
                flag++;
          }

          if(flag==1)
这里  一次中断两个IF都执行了 。。。

网友B:
应该是
if(flag == 0)
{
code;
flag++;
}
else if(flag == 1)
{
code;
flag = 0;
}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  为什么这两句要用好长时间呢?

单片机计算* /用时长 建议不要这个用,可试试使用移位操作 而且最好判断除数是否为0

网友C:
楼上的很对。
觉得这个t=k*65536+256*m+n;    时间长的话就用移位来做,时间就很短了。
t=(k<<16)|(m<<8)|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
if(flag == 0)
{

有道理  这确实是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很对。
觉得这个t=k*65536+256*m+n;    时间长的话就用移位来做,时间就很短了。
t=(k ...

有道理啊 懂的真多呀

楼主:
一些问题修改之后1602还是输出00000,是不是哪里有更大的问题啊[em:24:][em:24:][em:24:][em:24:][em:24:][em:24:][em:24:][em:24:][em:24:][em:24:]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些问题修改之后1602还是输出00000,是不是哪里有更大的问题啊[ ...

你可以断点调试吗
如果可以  那你就幸福了 只要一步一步的检测那个地方出错了就行了
如果不行 你最好先确定问题的位置  一步步排除 比如先测试1206显示没问题
再确定你的采集回来的数据
PS:顺便问一下 你的时钟是多少 你这样设计是基于你的频率不能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断点调试吗
如果可以  那你就幸福了 只要一步一步的检测那个地方出错了就行了
如果不行 你最好 ...

12M晶振啊,这种用外部中断+定时器的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啊,好多人都是定时器+计数器做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M晶振啊,这种用外部中断+定时器的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啊,好多人都是定时器+计数器做出来的 ...

刚才没怎么仔细看你的要求  我觉得你的思路有点问题
计算频率 你可以看成是计算1S时间内波的个数
所以只要定义一个1S中的定时器 和一个外部中断就可以了
在外部中断中循环计算  在1S定时中判断个数
这样就没有除法了  最简单 只是提供思路 代码请自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没怎么仔细看你的要求  我觉得你的思路有点问题
计算频率 你可以看成是计算1S时间内波的个数
所 ...

对呀,思路稍微变一下就可以,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还在测周期,容易出错还不准,,,大神能不能留个扣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呀,思路稍微变一下就可以,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还在测周期,容易出错还不准,,,大神能不能留 ...

不要叫大神  都是从百度和论坛上过来的人
见到了就说一下 QQ就不要了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多问问论坛上的人就成了 我只能解答初级问题

网友D:
不知道你的频率计测频范围准备做多高?

网友D:
也可以用两个定时器,一个定时中断,一个在16位计数方式,比如50毫秒计数500个,频率则是500*20=1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的频率计测频范围准备做多高?

如果太大应该会不准确吧,现在测10 000hz的信号,测出来8320左右,误差已经不小了,不知道怎么测的精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用两个定时器,一个定时中断,一个在16位计数方式,比如50毫秒计数500个,频率则是500*20=10kHz. ...

我有个同学就是计数器做的,可结果跟我的差不多啊,这算法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呀

网友D:
什么MCU,最好能产生100mS定时器中断,中断函数里读计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MCU,最好能产生100mS定时器中断,中断函数里读计数器。

额,STC89C52啊,最多定时65ms,怎么精确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MCU,最好能产生100mS定时器中断,中断函数里读计数器。

您说的是50ms*2么?

网友E:
频率小的时候很准,当频率超过一千误差就大了

网友E:
挺好的环境光镜面反光

网友D:
6Mhz就能131m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6Mhz就能131ms了

好吧,一般都是12M的啊

网友D:
也可以找个周期0.1秒、0.2秒的震荡器,让计数器工作在门控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找个周期0.1秒、0.2秒的震荡器,让计数器工作在门控方式。

哦,对,还可以用外部震荡提供计时,么想到啊

网友F:
这个不是很清楚  又好像知道那么一点  待查看一下

网友G:
中断,不受你控制。

网友D:
看不懂34楼表达的意思。门控信号产生中断后,TR*=0;停止计数,转存计数器内容;然后TR*=1;自己练练。

楼主:
有没有拿51做过频率计的,测量范围,误差大概多少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拿51做过频率计的,测量范围,误差大概多少呢?

要想准,计时部分不能由软件控制,最好是全硬件的。对于你要求的10kHz测频,可以考虑先对输入信号做1024~8192分频,然后用定时器的捕获模式来测周期,精度可以做得相当高。
用这种方法,测频范围取决于你的分频系数;测量分辨率取决于你的系统时钟频率和信号分频系数;精度取决于你的系统时钟或软件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想准,计时部分不能由软件控制,最好是全硬件的。对于你要求的10kHz测频,可以考虑先对输入信号做1024~ ...

好吧,多谢赐教,不过分频是什么意思啊,木有这个概念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吧,多谢赐教,不过分频是什么意思啊,木有这个概念啊

分频简单说就是以一定的倍率降低频率。比如1024分频就是将输入频率降低到原来的1/1024,可以通过十位二进制计数器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分频简单说就是以一定的倍率降低频率。比如1024分频就是将输入频率降低到原来的1/1024,可以通过十位二进 ...

对于高频信号,每1024个周期计为1个周期,最后再换算过来,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于高频信号,每1024个周期计为1个周期,最后再换算过来,是这个意思么? ...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啊~

网友I(2016-04-03):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ATCH1=P2^2;//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3;//                 位锁存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num=0,s=0;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65536-20000)/256;                  //重新赋值 20ms
TL0=(65536-20000)%256;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主程序
------------------------------------------------*/
//unsigned int s;
main()
{
  P1=0x55;       //P1口初始值
  EA=1;          //全局中断开
  EX0=1;         //外部中断0开
  IT0=1;         //边沿触发
Init_Timer0();

  while(1)
  {
       TempData[0]=dofly_DuanMa[num/10000000];//分解显示信息,如要显示68,则68/10=6  68%10=8
           TempData[1]=dofly_DuanMa[num/1000000%10];
           TempData[2]=dofly_DuanMa[num/100000%10];//
           TempData[3]=dofly_DuanMa[num/10000%10];
           TempData[4]=dofly_DuanMa[num/1000%10];
           TempData[5]=dofly_DuanMa[num/100%10];
           TempData[6]=dofly_DuanMa[num/10%10];
           TempData[7]=dofly_DuanMa[num%10];
Display(0,8);

//在此添加其他程序
  }
}

/*------------------------------------------------
显示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输入参数 FirstBit 表示需要显示的第一位,如赋值2表示从第三个数码管开始显示
如输入0表示从第一个显示。
Num表示需要显示的位数,如需要显示99两位数值则该值输入2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dofly_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i];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i++;
       if(i==Num)
              i=0;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t;
TH0=(65536-20000)/256;                  //重新赋值 20ms
TL0=(65536-20000)%256;

// Display(0,8);
t++;
if (50==t)
   {
     t=0;
    num=s;
     s=0;
    P2=~P2;         //P2取反一次

   }
}
/*------------------------------------------------
                 外部中断程序
------------------------------------------------*/
void ISR_Key(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P1=~P1;         //s3按下触发一次,P1取反一次
s++;        //显示全部8位
}

亲,这是我的程序,用51完成8位数码管频率测量,我也想用外部中断0和定时器0来测频率,上面是我的程序,我的问题是不管怎么调信号源输出方波大小,数码管总显示20左右的数字,新手,希望您知道的话能指点下,万分感谢。

网友J(2017-11-27):
大佬 你的频率计咋搞定的,,新手求答案

网友K:
我用的STC12C5204AD做2通道频率计,跑32.768MHZ有源晶振(精度0.1ppm),最高测频(方波)15MHZ。

网友L:
我这有中断和定时器的视频,可以照着学,资源去星创客 www点superedu点com点cn/xuexi/jdsp/

网友M:
想采集多大频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