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472的板子串口要怎么接比较好?

楼主(2014-08-04):
Nu-link用着挺不错,速度也还蛮好。
不过nu-link没带串口,看原理图有个JP8 JP9是串口引出,但看原理图的意图,好像是用来做跳转选择的。
然后可以接到nu-link的M0去。
但相关的电路都是NC。

请问大家是怎样用的?

网友A:
楼主可以使用半主机调试方式,具体方式参考semihost那个例程,挺方便的,可以在适当的位置设置输出,查看调试状态。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lol

网友B:
TTL转USB串口模块,接15,16管教。

网友C:
对呀,直接半主机调试,比串口方便的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使用半主机调试方式,具体方式参考semihost那个例程,挺方便的,可以在适当的位置设置输出,查看调 ...

消息很有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使用半主机调试方式,具体方式参考semihost那个例程,挺方便的,可以在适当的位置设置输出,查看调 ...

好自私;P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消息很有用,谢谢

这个也是看之前的一个帖子才知道的,可以讲UART0作为semihost,测试UART1的时候也可以这样的。主要还是新塘强大。。。

网友:
根据技术手册连接最科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