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解AD原理图问题

楼主(2014-08-04):
初学,很多问题不懂

在画原理图的时候,用wire将两个原件之间相连,连好之后,只要再一栋元件,那么之间连接就断开了。
为什么会这样,这样的不是很麻烦吗?一旦放置就不能再动了?

你们平时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A:
可按ctrl进行拖拽的,一般比较多的接口就用NET标识这样就不用那么多线了,当然在画的时候要大体考虑原件布局,这样不导致放不下要大范围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按ctrl进行拖拽的,一般比较多的接口就用NET标识这样就不用那么多线了,当然在画的时候要大体考虑原件布 ...

谢谢啊,原来这样。问题解决。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