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的PCIE核配置

楼主(2014-08-04):
我的理解是PCIE核通过外部的HDL程序来配置各个端口数据和时序,但是这里出现的这些寄存器和相对应的地址是干什么的呢?

网友A:
这个是PCIE的配置寄存器表和端口是两个概念,相当于这个是车头,标识了这辆车的厂家,型号,运送货物的吨位。PC端在读数据之前,先读配置寄存器,根据车头信息,分配地址。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PCIE的配置寄存器表和端口是两个概念,相当于这个是车头,标识了这辆车的厂家,型号,运送货物的吨位 ...

是不是这个就是电脑识别出来的ID之类的信息?比如说DMA时候扩展的电脑内存?这个寄存器的配置是不是在生成IP核的时候已经配置好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