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帮看看这个IC是什么型号

楼主:
ic, AC, pic, pi

L:\8pIC

网友A(2014-08-04):
还不如根据输出路数 电压 电流 重新选个方案做个呢

网友B:
一定要知道的话可以根据他的线路画个图然后分析对应 的芯片。看那个符合

网友C:
字都擦掉了,自己换个型号好了;

楼主: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呀!有那位老大知道的支点下下啵
不知道是不是3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