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采集送进ADC

楼主(2014-08-04):
请教一个问题。现在如果要测量额定值为800V、600A的交流电压和电流,我采用定制的电压、电流互感器,使其输出均为为0-10V的交流电压。然后我还选择了一款模拟输入为±10V的ADC双极性转换器,这个ADC的模拟输入箝位电压为±16.5V,且不论输入模拟量的频率值怎么样,均可达到1M欧姆的模拟输入阻抗。我想问在以上条件下可不可以直接把互感器的输出信号直接接到ADC转换器呢,我想的是现在互感器的输出幅值正好符合ADC的模拟量输入要求,此时还要用调理电路对互感器出来的信号进行处理吗?

网友A:
建议互感器输出0-5V

网友A:
另外 你的AD 多少位的 够不够精度?
你的设计电压电流采样精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 你的AD 多少位的 够不够精度?
你的设计电压电流采样精度是多少?

我选用的ADC是16位芯片,目前设计的电压、电流采样频率是3KHz,采样精度需要能高一点儿的

网友B:
互感器可能驱动不了你的ADC吧;
你可以飞线,搭电路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互感器可能驱动不了你的ADC吧;
你可以飞线,搭电路测试下;

您说的ADC芯片驱动是指什么呢,ADC不是有自己的电源吗,还需要输入信号有什么驱动能力呢?

网友C:
没看出有什么问题

网友D:
除了幅度等等参数以外,还需要考虑你的互感器离你的AD有多远,周围电磁环境如何。
从互感器到你的AD,这段线往往暴露在比较恶劣的电磁环境中,有可能受到比较大的干扰,甚至幅度超过你的AD电源电压的干扰。即使采用直接联接,滤波和限幅保护电路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ADC芯片驱动是指什么呢,ADC不是有自己的电源吗,还需要输入信号有什么驱动能力呢?
...

看这资料是不用加,但你硬件滤波还是要加的。具体要自己评估;
特别是干扰;

网友E:
猜你用的是7606,它的端不需要驱动放大器!建议用正负10伏输入,这样不丢位数。虽然它的模拟通道可以承受正负16.5V的输入电压,但是需要保证电流不能大于10mA,因此需在两个输入端串电阻。另外,它内部集成了一个二阶滤波器,正负10伏时的3db带宽典型值为23KHz,你的采样频率为3KHz,具体前端还需不需要加滤波得根据你的实际需要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猜你用的是7606,它的端不需要驱动放大器!建议用正负10伏输入,这样不丢位数。虽然它的模拟通道可以承受正 ...

您好,我现在选的就是AD7606.
(1)这款AD的模拟输入正负10V,是指输入模拟量的有效值还是峰值呢?
(2)“它内部集成了一个二阶滤波器,正负10伏时的3db带宽典型值为23KHZ”,这个参数是指AD芯片的什么性能参数呢,它与我的采样频率又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猜你用的是7606,它的端不需要驱动放大器!建议用正负10伏输入,这样不丢位数。虽然它的模拟通道可以承受正 ...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互感器的输出是交流电的有效值±10V,这时是不是不能直接送进AD760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幅度等等参数以外,还需要考虑你的互感器离你的AD有多远,周围电磁环境如何。
从互感器到你的AD,这段 ...

互感器的输出电压为交流电,此时要怎么设计滤波和限幅电路呢?稳压二极管不能用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互感器的输出电压为交流电,此时要怎么设计滤波和限幅电路呢?稳压二极管不能用了吧? ...

10楼已经说了:虽然它的模拟通道可以承受正负16.5V的输入电压,但是需要保证电流不能大于10mA,因此需在两个输入端串电阻。
除了串电阻之外,还可以使用稳压二极管,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楼已经说了:虽然它的模拟通道可以承受正负16.5V的输入电压,但是需要保证电流不能大于10mA,因此需在两 ...

可是简单的限流电阻和稳压管不能起作用啊,此时的输入是交流电压,如果使用稳压管,不是会把一部分信号滤掉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简单的限流电阻和稳压管不能起作用啊,此时的输入是交流电压,如果使用稳压管,不是会把一部分信号滤 ...

两支稳压管“背靠背”串联。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现在选的就是AD7606.
(1)这款AD的模拟输入正负10V,是指输入模拟量的有效值还是峰值呢?
(2)“它 ...

(1)这款AD的模拟输入正负10V,是指输入模拟量的有效值还是峰值呢?
   当然是指峰峰值!
(2)“它内部集成了一个二阶滤波器,正负10伏时的3db带宽典型值为23KHZ”,这个参数是指AD芯片的什么性能参数呢,它与我的采样频率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的信号输入频率是多少?你感兴趣的频率是多少?一般模拟信号进入SAR型ADC前需要加抗混叠滤波器,这个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跟你的应用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支稳压管“背靠背”串联。

嗯,知道啦,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这款AD的模拟输入正负10V,是指输入模拟量的有效值还是峰值呢?
   当然是指峰峰值!
(2)“它内部集 ...

(1)我现在的互感器输出交流电压频率为50Hz,然后额定值可达到0-7.07。传感器标称是±10V输出。
(2)目前的采样频率大约是3KHz,或者更高。

网友F:
建议用霍尔传感器比较靠谱,

网友E:
引用 楼主:
(1)我现在的互感器输出交流电压频率为50Hz,然后额定值可达到0-7.07。传感器标称是±10V输出。
(2)目 ...

唉,输入是50Hz,那就是工频。你是要做保护?还是要做监控?还是要做录波?还是都做?是否要做谐波分析?这些算法都不同,对AD的采样要求也不同,对前端滤波器的的要求也不同,先明确你的需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用霍尔传感器比较靠谱,

霍尔传感器与互感器相比,其优势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唉,输入是50Hz,那就是工频。你是要做保护?还是要做监控?还是要做录波?还是都做?是否要做谐波分析? ...

目前来说是做监控,采集柴油发电机组的三相交流电压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