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12V~36V 50Hz输入,12V直流输出电路

楼主(2014-08-04):
求助各位大神,想做一个12V~36V  50Hz输入,12V直流输出的电路,有没有成熟的方案呢?谢谢大家啦。

网友A:
电流多少?
是否隔离?

网友B:
整流滤波后加稳压或者加开关电源。自己可以用WEBENCH® Designer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多少?
是否隔离?

我后级用了金升阳的DCDC,所以前端的整流不用隔离。电流最大1A,请问有没有成熟的电路或器件推荐一下,比如说整流二极管的型号,变压器的型号、电容等,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流滤波后加稳压或者加开关电源。自己可以用WEBENCH® Designer设计

我用WEBENCH试了一下,这个需求没有方案。请问是否可以推荐一下整流电路二极管的型号。还有变压器的型号,谢谢。

网友A:
12V~36V  50Hz输入 也就是交流输入咯
加个整流桥 并个电解直流大概17-51V  金升阳的DCDC 选个18-75V 的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36V  50Hz输入 也就是交流输入咯
加个整流桥 并个电解直流大概17-51V  金升阳的DCDC 选个18-75V 的就 ...

3Q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WEBENCH试了一下,这个需求没有方案。请问是否可以推荐一下整流电路二极管的型号。还有变压器的型号 ...

你应该输入直流的。应该先整流滤波之后电压估计会比交流的那个值高一点。然后再进行设计就有相应的方案了。或者直接用DCDC模块。还是先得整流滤波在接入模块。

网友C:
想问一下,你的12V~36V  50Hz输入是从哪里取得的?

网友D:
我有AC220V用环形变压器降压到AC24V,AC24V用MOS管同步整流到DC30V然后BUCK同步整流到稳定DC24V20A/40A两种方案。可以改成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36V  50Hz输入 也就是交流输入咯
加个整流桥 并个电解直流大概17-51V  金升阳的DCDC 选个18-75V 的就 ...

12~36是峰峰值,17~51V直流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网友A:
交流 整直流 大概就是 乘以 根号2

网友E:
整流了用DC DC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