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烧录器

楼主(2014-08-04):
各位同志们,请问哪款PIC烧录器比较好?烧录时能比较稳定的。。价钱不要太高的。。。

网友A:
PM-D,1500元左右

网友B:
如果楼主看重便宜二字,烧写芯片的数目不是很多,不属于量产的话
推荐  ICD2 ,也是可以完成烧写功能。

如果还是嫌贵,可以和我短消息联系,我有一个ICD2,不要钱,可以和我交换你玩够放弃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看重便宜二字,烧写芯片的数目不是很多,不属于量产的话
推荐  ICD2 ,也是可以完成烧写功能。

暂时没有哦  先做朋友  以后需要再找你哈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D,1500元左右

这个暂时用不上,多谢ye先生

网友C:
ICD3  800-9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暂时用不上,多谢ye先生

小批量烧写可使用PICKIT3,价格100+*币,可以很方便的在板烧写,如果想脱板烧的话,可以自己做一个小的转接PCB板

网友D(2014-09-24):
可以考虑我们的PIC专用型烧录器。 在线脱机均可, 裸片拼版也都支持。

迈斯威志科技  jameszhan@maxwiz-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