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项目紧急,在quartusII中如何给以分配引脚设置为输入三态

楼主(2014-08-04):
quartusII中我只找到了,unused pin input tri—stated。最后我烧写到FPGA的程序,用示波器看时,input引脚默认的都是1.5V,显然不是我想要的,如何改变模式。使得初始的电压为0.

网友A:
那就直接设置为输入为低呗

楼主:
我在程序里一开始就把所有IO口寄存器置0了,开始确实IO口会是低,然后他会自动将电平拉高到1.5V。我想知道这个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还有后面我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电路,两输入一输出,当输入为逻辑相同时输出为高,输入逻辑不同时输出为低。在input口不接外部信号的时候,用示波器测得,两个input引脚电平也为1.5v,output引脚为3.3v。如果我想要在没有接入外部信号时,他的input,output都为0,应该怎么做呢,求高手指点啊,第一次做FPGA项目

网友B:
unused pin input tri state 通常需要外接电阻来给输入端一个已知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