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新建STM32工程无法下载

楼主:
在新建STM32工程,然后编译通过.当执行下载板子时候会弹出如下对话框.

不知道哪位遇到过,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另外用官网的示例工程编译下载却是正常的.
因此,初步判断应该与设置IAR工程的参数有关系.

网友A(2014-08-04):
同样的板子,不同的IAR项目就表现不一?

那就和官网的示例项目比较一下配置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板子,不同的IAR项目就表现不一?

那就和官网的示例项目比较一下配置咯。 ...

是比较settings这个目录吗?

楼主:
找到原因了
可以结贴了.
看了很多教程都有设置这个选项,我竟然,看花眼了
汗颜啊~~
谢谢版主...

网友B:
嗯, 板载的 STLINK 调试版, 只支持 SWD.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教训, 路过的朋友也留意一下.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我的KEIL是V4.7,在JTAG模式下没问题,但设成SW模式,就出现了楼主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我的KEIL是V4.7,在JTAG模式下没问题,但设成SW模式,就出现了楼主的现象. ...

你也是那个开发板吗?
你也是STLINK下载的吗?如果是,应该选择SW模式才对吧
其次你可以试试用官网IAR是不是用SW模式,如果SW模式可以而JTAG不可以
那只能考虑IAR与KEIL这两个平台是不是支持的不一样(不过应该不可能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