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问那个大神知道TI 046B1这是一个什么IC?

楼主(2014-08-04):
TI, ic, AC

如题:
    1)我想知道TI 046B1这是一个什么IC?
    2)谁要相关的技术指导规格书?

图片已经更新了,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你好歹说说这大概是个什么IC,用在什么上面的,封装是什么,有几个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歹说说这大概是个什么IC,用在什么上面的,封装是什么,有几个引脚

估计是一个I2C协议的加密EEPROM,封装是TSSOP-8。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是一个I2C协议的加密EEPROM,封装是TSSOP-8。

1.你所说的这个器件上面的字母是什么
2.TI没有EEPROM的产品

网友B:
也有可能印了个TI的标记,不一定是TI的;

网友C:
说了如此多。你先上张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了如此多。你先上张图吧。

图片已经更新了

网友D:
告诉你吧,这个是某品牌打印机墨盒上面的加密IC,I2C通讯,除了反向工程+反向分析,你几乎没有机会一窥究竟。

如果你有足够的需求量,可以考虑联系我。
QQ: 2920103752

网友A:
楼上的好牛X!看那字迹,不像原来的,像是后面弄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