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触摸感应通道

楼主(2014-08-04):
根据PIC官方关于触摸感应应用文件AN1101,触摸感应主要是通过比较器和定时器来测量频率实现,文档所给的原理图也表示触摸感应的输入通道为IN1-到IN3-,也就是说只能最多设计四个触摸感应按键,可是.....看我上传的截图,这是官网的,居然说有12个触摸感应通道!!!哪位大神能解释解释其中的奥妙啊!!在线等!!!!!!!!!感激不尽啊!

网友A:
我没看过你说的那个AN,但你不能看一个应用介绍就以为所有的TOUCH都是用的那个方法。

对于MCHP来说,一般都是用ADC来实现touch,PIC16F690有12路ADC,所以就当然可以实现12路KEY touch了。

没什么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过你说的那个AN,但你不能看一个应用介绍就以为所有的TOUCH都是用的那个方法。

对于MCHP来说,一般 ...

请问如何使用ADC来来实现touch?有相关的资料或应用文档吗?我看到官网那边的关于touch的应用文档只有AN1101到AN1104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使用ADC来来实现touch?有相关的资料或应用文档吗?我看到官网那边的关于touch的应用文档只有AN11 ...

利用ADC内部的采样保持电容做参照电容

MCHP官网应该有应用手册的吧,你可以自己搜索看看,如果搜索不到,可以联系代理教你。

不是几句话能说完的。

网友B:
PIC的触摸除了用AD口,还有哪几种方式?像16F1XXX系列,也跟690的触摸原理一样的吗?

网友B:
听说PIC的触摸效果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PIC的触摸效果不太好?

你是在哪里“听到”的?进过资料查找,我觉得PIC在少量触摸按键时性能好一些,而且挺多触摸开关都会用到PIC作为触摸按键控制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听说PIC的触摸效果不太好?

PIC的TOUCH方案在EMC、灵敏度、稳定性等方面都做得很好,唯一缺点就是防水处理上稍微欠一点,如果你的产品应用于那种大面积水堆积的场合,就不推荐了。

但这种场合,其实也没谁家可以满足。

网友C:
PIC的touch有CVD,CTMU,和比较器三种三种方式,microchip网站上写的支持触摸按键的数量是这三种的总和。PIC16f690适用CVD模式,Application Note AN1478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C的touch有CVD,CTMU,和比较器三种三种方式,microchip网站上写的支持触摸按键的数量是这三种的总和。PI ...

感谢你的专业解答!让我长见识了 不过我已经选用Cypress Capsense 来做触摸了  感觉更加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