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反激变压器辅助电压严重飙高

楼主(2014-08-04):
下图是我的变压器资料,感量280uH,漏感在百分之五以内,事情是这样的,这个变压器十天前已经打样两次了,各项参数已经符合要求,正打算量产,于是前两天又打样了几个,作为最后的确认,但是今天收到变压器装上之后,却发现空载输出不稳压,输出电流超过300mA,输出电压才会稳定,这明显是辅助绕组电压太低了,继续增加电流,发现输出电流每增加100mA,辅助绕组电压就会增加3V,而且随着输入电压增加,辅助绕组电压飙的更高,我心里咯噔一下,这冷汗立马就下来了,马上就要量产了,怎么可能出现这种问题呢?这变压器可是10A的电流啊,照这个幅度,满载输出时,反馈绕组怕是有好几百伏了,但是这变压器经过前两次打样,参数都已经验证过了,参数肯定没问题,于是我怀疑辅助绕组相位绕反了,但是拆开之后发现并没有绕反,匝数也没有错,包括初级次级匝数都没错,漏感也符合要求,理论与现实严重冲击,我实在无法弄懂这个问题,请问大家,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什么因素引起的?本来辅助绕组限流电阻是10欧的,用于给3842这个IC供电,当辅助电压达到20V的时候,这个限流电阻就烧掉了,但是只烧电阻,别的元件一个都没坏,换个电阻照样工作,说明这个电阻压降极大,损耗极高,要不然这个1206封装的电阻不可能挂掉,而且以目前的状态,电源效率极低,效率只有0.5,这看起来的确像是相位反了,但我拆开之后没有反啊

楼主:
唉,真丢人啊,刚才我又看了一下,原来是次级绕组相位反了,新的问题又来了,出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我会如此的沉不住气?第一次检查的时候,我为什么检查不出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唉,真丢人啊,刚才我又看了一下,原来是次级绕组相位反了,新的问题又来了,出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我会如此 ...

前两次木问题,这次有问题,你就应该重点检查变压器。
找变压器厂啊:lol

网友B:
遇到问题 先冷静下 然后分析
不要盲目拆这拆那的,一乱 什么都乱了,
最好就是先喝杯水 抽根烟 把所有的怀疑点列一下 水喝完 烟抽完 挨个检查

网友C:
知识是积累出来的!

网友D:
楼主,满负载时,变压器温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满负载时,变压器温度是多少?

温度极高,高到你们不敢想象的程度

网友E:
yytda 把自己的教训示人,可以警示别的网友少走弯路。向他致敬意。

网友F(2014-11-11):
搞电力电子,看来真的要冷静冷静再冷静行啊!!!向楼主致敬!!让我们少走多少弯路。谢谢!!

网友G:
感受二姨家的平和氛围!说的人坦然真诚,听的人同样如此!俺爱二姨夫们!

网友H:
真的不错,这样的经验难得。

网友I(2020-09-09):
次级绕组相位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