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LC滤波

楼主(2014-08-04):
直流电源输入端加一个LC滤波,是什么作用?它的参数如何确定呢?(24v输入,5v输出,中间单片机驱动mos管实现同步buck整流电路),求大神!!!!!!

网友A:
电磁兼容

网友B:
可以根据前端电源的工作频率选;
或根据楼上意见,按照EMC方面选择;

网友C:
滤波高频等杂波。更好的稳定直流信号。

网友D:
电感主要的作用是用来防止电流的变化,电容是防止电压的变化

网友E:
不忘初终…电容阻止直流、通过交流。电感阻止交流、通过直流…

网友F(2014-09-08):
没有图吗,输入端怎么会有LC滤波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没有图吗,输入端怎么会有LC滤波呢

输入端LC滤波太常见了吧,交流直流都很常见。

网友F:
哦,也是。主要是平常做开关电源输入级只接大电容的,因为用直流电源做输入就没有用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