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压降为0.5V的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2014-08-04):
各位高手,本人求一个管子压降在0.5V,正向最大电流1A,反向电压大于40V的肖特基二极管,因为电路工作电流在100MA以内,所以,很多手册上说的最大压降在0.5V的肖特基其实在轻载下都不到0.5V,我试过了SS14,SS34,SS310,但是都只有0.3V左右的压降,要求管子是贴片SMA封装的,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可以看看UF4001,不是肖特基。100mA时约0.6V

网友B:
肖特基是0.3V的
普通的是0.7V的

网友C:
100mA以内,没有压降0.5V的肖特基的,一般是0.3V。
可以用2个电流比较大的肖特基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mA以内,没有压降0.5V的肖特基的,一般是0.3V。
可以用2个电流比较大的肖特基串联。 ...

多谢,串联确实可以,我手上的SS14两个我也试过了,差不多0.5V,主要是我这里有个管子,打磨掉了,大概压降是0.55V,不知道是什么,呵呵,所以上来问问有没有单个0.5几V的

网友D:
你从电源里拆两只快恢复试试

网友E:
按6楼的方法试试吧。

网友F:
反向电压大于200V的肖特基二极管里找找看

网友G:
二极管的压降(正向电压VF)小不好吗?这里有什么特别功能需要用压降0.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二极管的压降(正向电压VF)小不好吗?这里有什么特别功能需要用压降0.5V的? ...

本来想用找一个压降和两个SS14接近的管子,因为单片机设计掉电保存电路,5.6V电压一路过0.5V左右的管子和47欧的电阻到单片机电源,另一路是5.6V经过一个47欧姆电阻后经一个SS14,然后后面一个2200UF电容储存电,后面再接一个SS14,到单片机的电源端,这样可以做到单片机上电迅速,断电后又可以延迟几百毫秒,同时5.6V再串一个0.5V左右的管子给其他的5V器件供电,这样保证单片机电源和其他电路电压相同,不至于向单片机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