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M1卡的读卡器,为什么不能识别卡片?

楼主(2014-08-04):
我用公司提供的卡片可以正常的识别,读卡距离在20mm,但拿出自己的公交卡却不能识别,为什么啊?

我的读卡器分2块板子,天线板只是线圈,天线的匹配电路放到了主板上,两个板子用导线连接,是不是天线的匹配电路必须在天线板上啊?

不同的卡片与不同的读卡器线圈和电路之间匹配是不一样的。很正常,可能调调读卡器的电容就行了。主要是因为卡内线圈的尺寸参数引起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问是不是同样的M1卡,不同厂家生产的有不同的地方,或者做天线电路需要注意什么啊?

网友A:
公交卡 加密了的
难道你想自己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交卡 加密了的
难道你想自己充值?

不是的,我只是做寻卡操作。
我用另一个换了电阻电容的电天线路就可以识别,但对另一种卡却不能识别了。
我调试天线的电路,拿了4种不同的卡片做实验(都是M1卡片),发现总出现某一种卡不识别的,不知道为什么啊?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我在公司做了一批插卡取电的设备(只要寻卡成功就有效),出厂前测试都是通过的,但是拿到酒店发现不能识别酒店的房卡(也是M1卡),后来我找了不同的卡片(应该是不同厂商生产的)做实验,发现确实存在这问题。我修改天线电路匹配,发现A卡效果好,B卡效果差,换另一种天线电路,又发现B卡效果卡,A卡效果变差。
最终调处了一个比较好的电路,却发现又不能识别我的公交卡了,但是以前的电路是能识别这张公交卡的。
搞得我好纠结,问一下各位前辈是什么原因?

网友B:
IC卡相关资料专辑
IC卡相关资料专辑
IC卡相关资料专辑
IC卡相关资料专辑
IC卡相关资料专辑
IC卡相关资料专辑
IC卡相关资料专辑
IC卡相关资料专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卡相关资料专辑
IC卡相关资料专辑 242M.part06.rar (34.05  ...

好多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深圳公交卡就不要读了,深圳老公交卡和香港八达通是一样的IC,和普通的IC卡不一样,读不出来的。。最新的可 ...

不是啊,是北京的卡。

网友D:
ic 卡参数 不匹配 需要调整天线参数  对了很多IC卡都带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ic 卡参数 不匹配 需要调整天线参数  对了很多IC卡都带加密

我只是做寻卡操作,识别是M1卡就可以,不去读卡片内容。
问题在于对于不同的M1卡识别距离不同,甚至是识别某一类M1卡很好,却不识别另一类M1卡。

网友E:
读过M1卡,没有去读深圳公交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读过M1卡,没有去读深圳公交卡

怎么都说深圳的公交卡啊,只是针对不同的M1卡而已

网友F:
加密卡压根就不对非指定设备反应,你当然无法识别了,这是协议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密卡压根就不对非指定设备反应,你当然无法识别了,这是协议决定的。

加密卡或不加密卡和寻卡是无关的吧,只要是M1类型的卡片就能寻到卡。
问题是,我现在做的设备对于自己公司的卡识别(仅是寻卡)效果很好,对于别人家的(不加密的)会出现寻不到卡现象。
我在资料中看到有一个带宽的概念,这个是不是因为频率带宽的原因,理论上MFRC500和M1卡频率13.56M,但实际中会不是是卡片制作商的区别,让这个频率改变了?
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对于一个天线较小的设备,无法做到能寻卡所有M1卡片呢?

网友G:
公交卡有密码,公交卡密码不对,不会有任何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公交卡有密码,公交卡密码不对,不会有任何反应。

仅是寻卡操作,又不去读卡,和有没有密码没关系的:(

网友H:
M1 卡也还分S50,S70等型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M1 卡也还分S50,S70等型号吧?

我用的都是S50的卡,只不过是来源于不同生产厂家。
另外s50和s70基本相同,我的寻卡操作并不进行反馈卡类型核对,所以不影响的。

网友I(2016-12-12):
呵呵,看到这么多外行的回复,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行业经验很重要,不管你编程技术,还是电子技术如何牛,如何了得,不懂行业标准,就跟初学的门外汉一样子的。

网友J(2017-06-14):
首先要确认读卡器与卡片协议是兼容的,如果软件协议兼容,但是无法识别卡片,且确定调试匹配参数会有效果,那么可以肯定是读卡器匹配没做好。这个原因就比较多,且复杂。最好找个网络分析仪测试一下阻抗。就会比较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