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assign 用法问题

楼主(2014-08-04):
刚接触verilog
请教一个问题。

由其他控制线产生的一个标志flag==1

assign IO = (flag==1)?
            IO1
            :IO2

我希望当产生标志时将IO1赋值给IO只操作一次。所以需要将flag清零。

类似如下C程序。
if(flag==1)
{
  flag=0;
  IO=IO1
}
else
{
  IO=IO2
}

请问verilog中怎样实现?

楼主:
是问题太简单,大家都不屑吗?

网友A:
flag应该是寄存器形式,你写的都是阻塞语句,应该按照时钟,来判断,用非阻塞语句编写。

网友B:
Flag的置位用的是哪个时钟驱动,复位也应该用那个时钟驱动。

网友C:
参考代码如下:
reg flag_reg;
reg flag_reg_next;
//下面是一个D触发器
always @(posedge sysclk,negedge rst)
begin
  if(!rst)
    flag_reg <= 0;
  else
    flag_reg <= flag_reg_next;
end

//下面是D触发器组合逻辑输入电路
always @(*)
begin
  if(flag_reg == 1)
      flag_reg_next = 0;
  else
      flag_reg_next = flag_reg;
  end

//下面是D触发器的组合逻辑输出电路
always @(*)
begin
    if(flag_reg == 1)
       IO = IO1;
   else
      IO = IO2;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