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按键的硬件消抖问题

楼主(2014-08-04):
一个项目,使用的是S3C2440的芯片,其中用到4个按键中断,其按键使用的是外接的用户按键,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项目已完成。由于暂时不考虑成本问题,现在想使用施密特触发器进行硬件消抖,绘制了如下电路图

写到此处,发现了两个问题:1、“容忍5V”问题,就是该5V电平信号直接接在S3C2440的I/0口上,是否有问题?会有什么问题?是否还需要5V-3.3V电平转换??
                                              2、仔细对比一下,还是第一个方案较好。实际使用中,按键抖动也不是很严重,再进行硬件消抖是不是没有必要?

网友A:
间隔定时去读就行了,

网友B:
按键消抖是必须的(除非你的学校项目,你懂的)可使用软件和硬件消抖
如果你的程序比较小 一般软件消抖就可以了
或者你觉得比较麻烦 用硬件消抖也行
可以兼容5V还是不要使用5V,最好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