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容许功耗怎么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8-04):
容许值不是V*I计算来的,是“专业规定”出来的

网友B:
封装的散热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许值不是V*I计算来的,是“专业规定”出来的

那怎么选择这个容许功耗。我的输出电压3.3V 电流100MA.怎样选择容许功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怎么选择这个容许功耗。我的输出电压3.3V 电流100MA.怎样选择容许功耗

如果是LDO,100mA、3.3V输出,如果容许功耗150mW,则最大平均输入电压差 是1.5V,即输入超过4.8V若干时间,这玩意估计就会挂掉或者温升到你无法承受的地步;如果500mW,则电压差允许 500mW/100mA = 5V,即8.3V输入电压可以承受比较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LDO,100mA、3.3V输出,如果容许功耗150mW,则最大平均输入电压差 是1.5V,即输入超过4.8V若干时间 ...

谢谢你。但我这个芯片是升压芯片。输入电压低时电流更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但我这个芯片是升压芯片。输入电压低时电流更大。

你的输入范围是多少?查查效率曲线,算出对应的功耗就差不多了。电压不是太低的情况,你得到3.3V100mA,才0.33W,就算60%的效率,芯片本身的功耗也不会超过132mW(靠,算错了...60%应该是220mW,70%是约150mW),大部分情况下可以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