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如何判断单字节高位连续1的个数

楼主(2014-08-04):
(无正文)

网友A:
收到一帧就判断一下高位然后计数不就行了

网友B:
CM3有个CLZ指令,轻松搞定这种需要

一般只能写函数了
U8 cl1(U8 d)
{
        U8 c = 0;
        for(U8 i=0; i<8; i++){
                if(d & 0x80){
                        c++;
                        d <<= 1;
                }else{
                        break;
                }
        }

        return c;
}

        U8 c = cl1(0xf0);        // c = 4;

网友C:
楼上正解
只要稍加改动就符合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