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在哪里】DSP2812外扩2片16通道12位AD

楼主(2014-08-04):
(无正文)

楼主:
诚心求助,希望大家能帮帮忙,给出出主意

网友A:
16通道的没看到过啊    用过4通道的
最好的建议就是选用TI的ADC   他们的datasheet上一般都会有和DSP连接的方案介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诚心求助,希望大家能帮帮忙,给出出主意

这种外扩ADC只能通过2812的XINTF接口外扩了
如果对采集速度要求不是很高  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外扩ADC只能通过2812的XINTF接口外扩了
如果对采集速度要求不是很高  是可以实现的 ...

首先谢谢斑竹了:loveliness:目前我自己选了2片ADS7953,16通道12位串行口AD,打算先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斑竹了目前我自己选了2片ADS7953,16通道12位串行口AD,打算先试试~ ...

恩   你先试试吧    成功了给大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