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请问步进电机驱动芯片那款好一些?

楼主(2014-08-04):
2相4线制步进电机,每个线圈电流0.5A,请问大家使用过的什么芯片好些?

网友A:
L297+L298.

网友B:
298  297的方案太老了,可以看看我签名的网店里的方案。
需要样品我可以提供,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

网友C:
TI的TMC262,性能没的说,价格略贵

网友D(2014-09-03):
THB6032S或THB6128都是很成熟的芯片,驱动这么小的电机不成问题。

网友E:
单片机+298

网友F:
TI:RV8825,DRV8824;
ST:L6470;
德国:TMC260;

网友G(2014-10-07):
TMC系列芯片是当今步进驱动性能最强的驱动控制芯片
TRINAMIC专利技术
专利技术之—StallGuard步进电机堵转检测技术
1.        可实现在无传感器下检测电机堵转
2.        可实现无需外部传感器检测电机的负载
3.        可检测步进电机在机械系统中的共振区域,避开共振。实现平稳运行
该功能是用在雷达,注射泵,移液工作站最佳选择
专利技术之—Coolstep电流随负载动态调节
Coolstep技术可实现如果电机的电流可以根据电机的负载动态调节,类似伺服的电流环,在节省电能的同时可以实现电机的大力矩输出和高速运行,避免由于力矩不够而引起的丢步。
专利技术之—Mixed Decay
混合衰减功能和基于256的硬件微步细分,可保证电机即使在很低的转速下也能实现非常平滑的运动,不会产生振动。配合TMC特有的正弦加速控制可以达到市场上最高细分1024运行最平稳。该功能特别适用光学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