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牛桥双串口驱动安装失败,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楼主(2014-08-04):
WIN7 64位系统, 牛桥的固件更新为双串口的bin文件,更新驱动文件时提示找不到指定的文件,如下图所示:

牛桥安装提示需要usbser.sys 文件,在我的电脑\WINDOWS\system32\drivers  目录下没有这个文件。就从网上下载了这个文件,放在牛桥驱动目录和WINDOWS系统目录下面了。
请教各位有没有碰到过上面的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A:
http://www.cr173.com/soft/35920.html
这里下载个,放进去就行了。

网友B:
:lol缺什么你放什么进去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r173.com/soft/35920.html
这里下载个,放进去就行了。

试过了,不行的。 而且您说的那个文件,版本是5.1的,应该是XP系统用的。WIN7 用的应该是6.1版本的。

网友C:
你的系统是版本的?丢失了usbser.sys?那得自己找一个放回去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什么你放什么进去就OK了

问题是该放的usbser.sys和mdmcpq.inf都已经放到指定目录下了。驱动备份的目录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分别放入mdmcpq.inf_amd64_neutral_fbc4a14a6a13d0c8和mdmcpq.inf_amd64_neutral_774523d133de6343这2个文件夹的名字都不行。 :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系统是版本的?丢失了usbser.sys?那得自己找一个放回去 。

是 WIN7 64位旗舰版的。 分别找到了6.1.7600.16385版本和6.1.7601.17514版本的usbser.sys放入C:\Windows\System32\drivers目录中,还同时放入了牛桥的双串口驱动文件夹中。始终不行。 也试了牛桥的IIC,SPI驱动,其他功能显示正常,就是USB转串口的部分有问题。

网友D:
我也和楼主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同样是win7 64位的系统,把那缺少的文件放到指定的地方也没有用,看了很多帖子也还没解决问题,希望能有高手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E(2015-01-02):
顶起,同样的问题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F:
据说这是因为WIN7用那个GHOST安装的原因。。。。。。。。。

网友G:
可以提供這一個GHOST 的版本 ? 這邊可以嘗試一下怎解決

网友(2015-08-13):
解决了么?

网友H:
卸载了再重新装一下

网友:
我记得最新版的Keil里就有这个驱动,可以直接选择Keil安装文件夹,自动就搜索到驱动,然后点安装就行了。

网友:
下载个最新的IAR,或者Keil,然后在设备管理器手动安装,选择目录在这些开发软件的安装目录就行了, 里面有驱动,楼上兄台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