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问三极管导通的问题

楼主(2014-08-04):
使用单片机控制一水泵工作,输入高电平水泵开启,低电平水泵停止工作。使用了开关三极管2SC2625,一开始是单片机管脚直接输出到三极管基极,水泵工作时三极管烫手,不工作时三极管温度正常,个人认为三极管没有工作在饱和状态;后来加了一个510欧姆电阻,输出高电平时水泵不工作,但三极管仍然很烫手。不知道是何原因,求教?同样的电路控制led灯亮灭,工作正常,三极管温度也正常。水泵电压3.5~12V,电流100~400mA;LED电压3V,四个串联,电流350mA。

网友A:
2SC2625是大功率开关管吧?它的电流放大倍数很小,用在这里不合适。而且你那个R2是什么用途?

网友A:
用一个8050那样的管子比较好,R2用0欧。

网友A:
LED灯有1毫安就会亮,你怎么知道电流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灯有1毫安就会亮,你怎么知道电流有多少?

买的是大功率LED,参数是3V、350mA。

网友B:
负载2端并个续流二极管看看;
三极管加散热片,另外你怎么散热的?
看三极管的资料,功率够的,也有可能买的假货

楼主:
再请教一下,开关控制时如何在场效应管、三极管、固态继电器中选择?

网友C:
R2阻值那么大的,三极管如何饱和导通,除非负载电流很小或R1前面驱动电压比较高,用单片机直接驱动是有问题的。

网友D:
R2应该串联在集电极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开关控制时如何在场效应管、三极管、固态继电器中选择?

场管导通压降非常小,但驱动一般需要较高的电压,当然也有逻辑电平直驱的,就是难找一些。另外,场管有输入电容,适合速度不是非常快的场合。当然提高驱动电流也可以高速。

三极管经典,有一定导通压降,需要一定的或较大的驱动电流。

固态继电器其实导通压降比较大,也需要一定驱动电流,但与控制对象隔离是优势。

网友F:
电动机是脉动电流,导致三极管的实际功率消耗大于使用平均电流计算出来的功率值。
在电机上并联一个100~1000uF电容应该可以缓解。

网友G:
直流电机峰值电流大,所以你驱动要用电机工作电流10倍以上的大电流高放大倍数三极管,同时电机反并二极管,最好用PNP管做开关驱动,压降小些。

网友H:
用uln2003芯片,驱动这个泵怎么样,不知道能不能驱动起来。

网友I:
除了加电容,还得有续流二极管。

网友J:
电流这么大,最好用两个三极管组成达灵顿管,最好不要用三极管直接带水泵这种大负载,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再由继电器带水泵最好

网友K:
在电机上并接二极管IN4007 换成大功率的三极管TIP41C等

网友L:
驱动不足!…有人提出复合管是正确的!R2是电流负反馈、起保护和稳定作用!阻值应在1欧左右。(饱和时、B E在0.8V左右)
做开关控制形式…各人所好!…各有利弊!…

网友M:
(1)输入端电阻的确是大了点,一般用100R,甚至更小的!(2)可以用8050三极管。PE8050 硅 NPN 30V 1.5A 1.1W
3DG8050 硅 NPN 25V 1.5A FT=190 *K
2SC8050 硅 NPN 25V 1.5A FT=190 *K
MC8050 硅 NPN 25V 700mA 200mW 150MHz
CS8050 硅 NPN 25V 1.5A FT=190 *K

网友N:
用MOSFET好一些,方便一些。

网友O:
你的电机应该并联反向二极管,再就是用的什么单片机驱动这个电路,注意IO输出电流,若驱动力不足你就再加一个功率小点儿的三极管来驱动开关管

网友P:
第一,建议你再水泵两端加个续流二极管,第二,基极电阻太大了,无法驱动负载。

网友Q:
哥们你UCE电压太大了,把R2拿到集电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动机是脉动电流,导致三极管的实际功率消耗大于使用平均电流计算出来的功率值。
在电机上并联一个100~100 ...

加电容能缓解温度高么?具体什么原理?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M:
(1)输入端电阻的确是大了点,一般用100R,甚至更小的!(2)可以用8050三极管。PE8050 硅 NPN 30V 1.5A 1 ...

最初没有加R1电阻,泵可以正常工作,但三极管温度较高。个人以为是三极管没有工作至饱和状态,才加的R1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的电机应该并联反向二极管,再就是用的什么单片机驱动这个电路,注意IO输出电流,若驱动力不足你就再加一 ...

最初没有加R1电阻,泵可以正常工作,但三极管温度较高。

网友R:
个人感觉,你按我附件这么接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如果你要接LED,可以设置1.7欧姆电阻调整电流大小。如果要接电机,记得增加D1,防止反向电流。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加电容能缓解温度高么?具体什么原理?谢谢解答。

使电流更平均,峰值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