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弱弱问一下:GPIO的下拉模式怎么设置?

楼主(2014-08-04):
源程序是这样:
RCC_AHB1PeriphClockCmd( RCC_AHB1Periph_GPIOH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HOST_POWERSW_VBU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HOST_POWERSW_PORT,&GPIO_InitStructure);
对应的是该IO口通过上拉电阻接3.3V
而我现在要改的目标IO口由下拉电阻接地,请问我应该怎么修改程序?

楼主:
源程序对应的是低有效
需要改成高有效

网友A:
建议LZ还是看一下F4参考手册中的《GPIO》章节,置顶帖里就有中文译文版本哦。

否则,别人在这里告诉你了,也容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吧。

网友B:
GPIO_PuPd_DOWN,这个就是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LZ还是看一下F4参考手册中的《GPIO》章节,置顶帖里就有中文译文版本哦。

否则,别人在这里告诉你了,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IO_PuPd_DOWN,这个就是下拉;

改成了下拉但是貌似没起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成了下拉但是貌似没起作用

不知道你想要干啥;
内部是弱上拉,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想要干啥;
内部是弱上拉,下拉;

为了给USB接口的限流芯片一个EN信号
官方例程是EN信号(PH5输出)接上拉电阻接到3.3V(低有效)
我手上板卡是EN信号(PI1输出)下拉电阻接地(高有效)

我修改了usb_bsp.c的如下2个地方,但是PI1输出仍然是0,不知道还需要改什么地方?
修改1:
#ifdef USE_USB_OTG_FS
  #define HOST_POWERSW_PORT_RCC            RCC_AHB1Periph_GPIOI
  #define HOST_POWERSW_PORT                GPIOI
  #define HOST_POWERSW_VBUS                GPIO_Pin_1
#endif
修改2:
#ifdef USE_USB_OTG_FS
  RCC_AHB1PeriphClockCmd( RCC_AHB1Periph_GPIOI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HOST_POWERSW_VBU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
  GPIO_Init(HOST_POWERSW_PORT,&GPIO_InitStructure);
  #endif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
如何结贴?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
如何结贴?

发帖24小时后才能结贴;
https://bbs.21ic.com/icview-779806-1-1.html
结贴方法参考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