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IAR不能使用 go to definition of ...的原因了

楼主(2014-08-04):
使用IAR for arm的时候,一直不能使用 go to definition of...跳转到函数定义 的功能。在网上搜索,大多都是让勾选 tools->options->Project里面的 Generate browe information 然后rebuild,或者去掉后rebuild再勾选后rebuild。还有路径里面不能有中文。尝试过多次以后还是没有效果,快崩溃了。因为是在虚拟机里面使用IAR,rebuild的时间很慢很慢。今天忽然想到是否是因为文件在虚拟机里面的映射驱动器里面的原因。于是将整个工程复制到虚拟机本地的硬盘,rebuild,发现编译速度很快了。接着跳转也可以用了。往前回忆,原来也是使用映射驱动器,跳转功能也可以用的。发现只是最近把宿主计算机的根目录作为共享映射驱动器。这样造成在虚拟机里面映射的驱动器目录为这样子。Z是虚拟机的盘符,接着后面是宿主机的盘符E。如果宿主机共享一个文件夹的话,在Z盘后面直接就是共享的文件夹。只有这点区别,应该这是造成IAR 函数跳转功能不能使用的原因。希望给类似经历的朋友一个提示。

楼主:
版主,怎么取消奖励积分啊

网友A:
奖励积分取消不掉吧;
你可以删帖,再重新发个奖励0分的帖子;

网友B(2017-02-10):
貌似有点不太懂能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