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下stm32f103 usb问题

楼主(2014-08-04):
如图,这是一个USB虚拟串口的程序,
为什么不连usb,主程序就不能正常运行呢?

网友A:
不连接usb  就直接跳转到ApplicationAddress了

网友B:
什么叫做“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B:
2楼是LZ的马甲么?

网友C:
参考官方的例程试下;
不知道楼主参考的谁的例程?
可以程序跟踪下;
不管参考的谁的程序,自己改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做“不能正常运行”?

主程序跑不了,我使用官方vcp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连接usb  就直接跳转到ApplicationAddress了

什么意思,好像官方例程不连usb都不能进入主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官方的例程试下;
不知道楼主参考的谁的例程?
可以程序跟踪下;

官方vcp,如何更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好像官方例程不连usb都不能进入主函数

不连接usb 肯定就到app啦  难道你的程序 是上电后停止在bootloaded里面吗  官方laoded  是按下按键  上电   进入bootloaded  这个时候才会执行 usb初始化 while  里面的代码才会被执行   如果未按按键 上电直接跳转到 app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连接usb 肯定就到app啦  难道你的程序 是上电后停止在bootloaded里面吗  官方laoded  是按下按键  上电  ...

但是我未按按键上电后连接usb是可以初始化跑主程序的,只是拔掉usb后主程序不跑了,while循环也不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未按按键上电后连接usb是可以初始化跑主程序的,只是拔掉usb后主程序不跑了,while循环也不跑了 ...

重新下载loaded  a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下载loaded  app

重新下载?不太明白,请说细点好吗?

网友D:
找找哪里有死循环等待

网友A:
那 你的这个usb 虚拟串口功能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下载?不太明白,请说细点好吗?

你的虚拟串口功能可以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虚拟串口功能可以实现吗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虚拟串口功能可以实现吗

我是官方例程没有改过,直接用的,只是主函数里加了循环流水灯,不接USB的时候流水灯就停止流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可以就说明你的代码OK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就说明你的代码OK啊

是的,是不是st的usb都这样,不连usb主程序循环就跑不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是不是st的usb都这样,不连usb主程序循环就跑不了呢

这个你得明白USB 初始化的过程

网友E(2015-11-13):
我也遇到类似情况,还没能解决

网友E:
根据我的调试情况,将USB中断void USB_Istr(void)中的 suspend()过程去掉就可解决此问题,可见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对我的应用来说,这样已经可以满足需求,时间原因,暂分析到这一步,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继续
   /* check if SUSPEND is possible */
    if (fSuspendEnabled)
    {
      //Susp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