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我买了一个usb延长器,可是接上一个设备后,改设备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4-08-04):
我在网上买了一个usb网线延长器,接了一个20米的网线,然后接到设备上,可是设备不能正常的使用,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可以看到该设备的驱动都安装成功,本来用这样的方法接鼠标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就是接这个体感器不能正常工作。可以帮我解决一下吗?

网友(2014-10-19):
USB鼠标是USB1.0的,速率只有1.5M。一般的USB设备是USB2.O的,速率为12M 。速率越高,电缆的传输距离越短,基本上成反比,所以就是你的USB网线延长器无法延长USB设备的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够用网线,也不能用任何电线,只有用光纤延长。我们用波仕OPET-USB2的USB光纤延长器连接1000米外的USB摄像头稳定工作几年了。

网友A:
能发现设备并支持鼠标说明控制传输和中断传输没问题
可能是延长器不支持同步传输或者延长器的端点资源(数量或缓冲)不足,需要了解下延长器的具体参数

网友A:
还有可能是供电,拿协议分析仪截下数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