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正牌的well电感吗 ?

楼主(2014-08-04):
请教
这是真正的 台湾 WELL品牌 电感器吗?

谢谢!

网友A:
单看标签没有意义,标签可以自己印刷的。不过,这类元件是不是原厂的意义有限,只要价格合适,参数满足就可以用。要保证原装,必须选择合适的进货渠道。

网友B:
老在问,量一下不就什么都解决了?
4.7uH 0805 的绕线电感,直流电阻200毫欧左右。去买块数字式的毫欧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在问,量一下不就什么都解决了?
4.7uH 0805 的绕线电感,直流电阻200毫欧左右。去买块数字式的毫欧表吧 ...

谢谢大哥!

小弟实在水平有限,菜到家了!
实在是对这方面没有经验,还望大哥谅解!

网友C:
台湾明纬是 meanwell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

小弟实在水平有限,菜到家了!

没有数字毫欧表,可以串联10粒甚至更多贴片电感,用普通数字表最低电阻档测量,求平均值实现目的。

网友D(2015-06-16):
well  这个牌子电感用过,开始还可以的,不知道后面怎么回事,误差大的要死,果断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