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安装Yocto环境的安装时出现的错误,该怎么解决(已解决)

楼主(2014-08-04):
严格按照yocto用户手册,一步一步执行命令,如下时@ubuntu:/opt/yocto/fsl-release-bsp/sources$ MACHINE=< machine name> source fsl-setup-release.sh -b <build directory> -e <backend fb, dfb, wayland, x11>

报错:
bash: 未预期的符号 `newline' 附近有语法错误

困扰很久,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谢谢!

网友B:
Yocto 据说对PC硬件要高较高,楼主是什么配置,而打算用Yocto而不用LTIB?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参考哪个文档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参考哪个文档操作的?

我是按照freescale-Yocto-Project-User's-Guide.pdf 做的。现在的这个文件解决了,主要是在bitbake 镜像 的时候,老报错然后不能完成镜像的生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按照freescale-Yocto-Project-User's-Guide.pdf 做的。现在的这个文件解决了,主要是在bitbake 镜像  ...

楼主你好,关于最新release出来的BSP和Yocto编译,我这边会和同事一起帮你试一下,然后给你回复哈~请耐心等待~~

网友D:
你好,楼主

严格按照yocto用户手册,一步一步执行命令,如下时@ubuntu:/opt/yocto/fsl-release-bsp/sources$ MACHINE=< machine name> source fsl-setup-release.sh -b <build directory> -e <backend fb, dfb, wayland, x11>

报错:
bash: 未预期的符号 `newline' 附近有语法错误

这个问题你是怎样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E:
楼主,按文档我都不能用repo init -u初始化仓库,总是提示fatal: error [Errno 101] Network is unreachable。
请问,你们是怎么解决的?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按文档我都不能用repo init -u初始化仓库,总是提示fatal: error [Errno 101] Network is unreachabl ...

楼主你好,这里是网络服务器的原因,我们这边现在也是一样的,等解决了告诉你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这里是网络服务器的原因,我们这边现在也是一样的,等解决了告诉你哈~~ ...

这个问题我后来历经很多时间弄好了,一是设置代理,二是反复重试。这个过程相当痛苦!不懂这个过程为什么需要连接googlesource服务器。

网友C(2014-09-12):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我后来历经很多时间弄好了,一是设置代理,二是反复重试。这个过程相当痛苦!不懂这个过程为什么 ...

是的,是需要代理才可以下载的。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的话,请继续在这里讨论,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

网友F(2014-10-22):
你好!! 我也出现了MACHINE=< machine name> source fsl-setup-release.sh -b <build directory> -e <backend fb,
dfb, wayland, x11> 这句语句出问题的情况。。。。请问要如何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好!! 我也出现了MACHINE=< machine name> source fsl-setup-release.sh -b  -e  这句语句出问题的情况 ...

楼主你好,有问题建议你建新帖提问哈~~还有这里你是编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吗?

网友F:
是和这位楼主一样的问题TAT,在搭建环境的时候遇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是和这位楼主一样的问题TAT,在搭建环境的时候遇到的

楼主 你好,请问你Host是哪个版本的Ubuntu?这里你有安装Host packages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是和这位楼主一样的问题TAT,在搭建环境的时候遇到的

你好,请问MACHINE=< machine name> source fsl-setup-release.sh -b <build directory> -e <backend fb,
dfb, wayland, x11>
这里你用的完整语句是什么 ,machine name 和build directory你用的是哪个?
能否给我看一下你完整的语句。
machine name 这个是你板子的名称
build directory这个是你编译的目录。

网友F:
A Freescale Yocto Project Community BSP build requires that some packages be installed for the build that are documented
under the Yocto Project.
You can go to Yocto Project Quick Start and check for the packages that must be installed for your build machine.
Essential Yocto Project host packages:
$ sudo apt-get install wget git-core unzip texinfo libsdl1.2-dev \
gawk diffstat build-essential chrpath
i.MX layers host packages for a Ubuntu 12.04 host setup:
$ sudo apt-get install sed cvs subversion coreutils texi2html \
docbook-utils python-pysqlite2 help2man make gcc g++ desktop-file-utils \
libgl1-mesa-dev libglu1-mesa-dev mercurial autoconf automake groff curl lzop asciidoc xterm
---------------------------------
HOST PACKAGES根据手册中以上几跳命令安装的,应该是就安装了基本的,如附件所示。UBUNTU版本是12.04LTS的
---------------------------------

machine name 和build directory 我没有定义。。。不知道该怎么写? 我想要用的板子是IMX6Q-SDP

顺便提到这个问题了 我之前还执行过两条语句:
git config --global user.name "Your Name"
git config --global user.email "Your Email"
因为觉得就是一个名字,无所谓,是否需要特意设置一下?如果需要的话需要怎么弄呢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2014-10-22 22:06:36的屏幕截图.png

网友F:
我的搭建步骤都是根据附件pdf所示来的,其中在repo搭建时连了***。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F:
A Freescale Yocto Project Community BSP build requires that some packages be installed for the build ...

楼主你好,
git config --global user.name "Your Name"
git config --global user.email "Your Email"
这个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A Freescale Yocto Project Community BSP build requires that some packages be installed for the build ...

问题出现在这里:machine name 和build directory 你没有定义,所以在配置环境的时候会出现问题。
这里:machine name 这个是你板子的名称
build directory这个是你编译的目录
你用的板子是IMX6Q-SDP的话,那么这里machine name 就是imx6qsabresd。
build directory这个是你编译的目录。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好!! 我也出现了MACHINE=< machine name> source fsl-setup-release.sh -b  -e  这句语句出问题的情况 ...

或者在local.conf 中你可以看到 machine 的名称。

网友C:
楼主你好,你应该也是遇到和15楼朋友一样的问题,建议用同样的方式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F:
A Freescale Yocto Project Community BSP build requires that some packages be installed for the build ...

不是packages原因引起的。是命令中的名称和路径没有设置正确,导致找不到定义。

网友F:
MACHINE=<imx6qsabresd> source fsl-setup-release.sh -b <~/YOCTO> -e <backend fb,dfb, wayland, x11>
-------
如果使用主文件夹的YOCTO文件夹为build directory,machine name 已经改成imx6qsabresd

还是显示如附件所示,请看一下我目录路径格式写的是否正确,是否我漏了某步骤?
------
谢谢!!
2014-10-23 13:07:12的屏幕截图.png

网友F:
YOCTO就是我自己新建的一个文件夹而已。。。。所谓的编译目录是这样自己定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MACHINE= source fsl-setup-release.sh -b  -e
-------
如果使用主文件夹的YOCTO文件夹为build directory ...

你好,这里感觉你的build directory设置的是不对的,这里build 目录应该是你新建的目录的路径。在4 Yocto Project Setup中你新建的文件夹的名称,用来放你源码的目录。

网友C:
引用 网友F:
YOCTO就是我自己新建的一个文件夹而已。。。。所谓的编译目录是这样自己定的吗? ...

建议你pwd一下看一下完整的路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YOCTO就是我自己新建的一个文件夹而已。。。。所谓的编译目录是这样自己定的吗? ...

还有这里 <backend fb,dfb, wayland, x11>你也是要选择的,看你是要编译哪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F:
YOCTO就是我自己新建的一个文件夹而已。。。。所谓的编译目录是这样自己定的吗? ...

建议你以后提问题的话,新建一个帖子哈,你这里是在别人建的帖中回复的,会直接通知他。这样我是看不到回复的, 你得点击我的回复,才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以后提问题的话,新建一个帖子哈,你这里是在别人建的帖中回复的,会直接通知他。这样我是看不到回 ...

好的 非常感谢!!如有问题我再开新贴子向你请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好的 非常感谢!!如有问题我再开新贴子向你请教!!

不客气的。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帖提问哈~~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好的 非常感谢!!如有问题我再开新贴子向你请教!!

最好是能新建个帖子,这样只要帖子有更新你就会收到通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