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12864屏幕的图像显示程序一个

楼主(2014-08-04):
(无正文)

网友A:
1.你12864的主控芯片是什么
2.51是哪种型号的
3.你电路的原理图连接在哪

网友B:
是啊, 51 的型号, 和连接方式, 特别是有没有用外总线方式.
弄清楚了, 也可以去找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12864的主控芯片是什么
2.51是哪种型号的
3.你电路的原理图连接在哪

主控芯片貌似是st7920
51是stc89c52
电路原理图连接在P0口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 51 的型号, 和连接方式, 特别是有没有用外总线方式.
弄清楚了, 也可以去找百度 ...

51型号知道的,连接方式是指的什么,屏幕的DB0-DB7连接到单片机的P0,但是无从下手呀

网友C:
以前也是神兽党,发一个。

10-12864液晶(带字库).zip

网友A:
引用 楼主:
51型号知道的,连接方式是指的什么,屏幕的DB0-DB7连接到单片机的P0,但是无从下手呀 ...

:lol基础需要多补补,找个51的教程先看看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也是神兽党,发一个。

编译时出现这个怎么办
******************************************************************************
*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0800H BYTE CODE SIZE LIMIT; USED: 0A7BH BYTE (131%) *
******************************************************************************
Program Size: data=19.0 xdata=0 code=2683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0 WARNING(S),  0 ERROR(S)
*** 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MODULE:  C:\KEIL\C51\LIB\C51S.LIB (-----)
    LIMIT:   0800H BYTES
Target not creat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础需要多补补,找个51的教程先看看 吧

谢了,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C:
引用 楼主:
编译时出现这个怎么办
***************************************************************************** ...

MDK**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MDK**了没?

怎么**?第一次听说mdk

网友D:
下载个注册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个注册机

谢了。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