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8-04):
从错误看   应该与GEL有关系    有没有能下载的工程
换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错误看   应该与GEL有关系    有没有能下载的工程
换一下看看

程序能下到RAM里,但是不能下到Flash里。应该是硬件的问题,同样的程序,三个板子,另外两个都可以,就这一个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能下到RAM里,但是不能下到Flash里。应该是硬件的问题,同样的程序,三个板子,另外两个都可以,就这 ...

那就找硬件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找硬件的原因吧

下载程序的时候就一直卡在擦除Flash那一步,不知道是什么硬件原因。而且板子能连上电脑,也能下RAM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载程序的时候就一直卡在擦除Flash那一步,不知道是什么硬件原因。而且板子能连上电脑,也能下RAM里。 ...

那就是flash无法擦出    建议换个芯片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flash无法擦出    建议换个芯片试试吧

应该是硬件电路的问题,今天重新焊了个板子。可以下到Flash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