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CC245X PCM imax6d

楼主(2014-08-04):
能帮助我们确认下一下几点内容:
1.我们现在使用的是cc245x, 在进行PCM语音通讯时,BT可以接受来自CPU的PCM数据,并能通过蓝牙话柄听到正常解析的语音数据;但是通过BT发送出去的PCM数据CPU接收不到,示波器测量到的CPM_out(BT端)的数据不正常,类似噪音的数据图像;

硬件连接电路:

因此是否能提供一下帮助:
1.BT相关的配置与PCM相关驱动或配置文件。
2.目前使用的硬件平台是I.MX6D。 对应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谢谢!

楼主:
好的  很急 感谢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板子是自己设计的对吧,板子上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楼主:
我们的平台是IMX6DL  参考官方的EVM 设计的  BLE是TI 的CC245X ,IM发送语音能正常的解析听到,但是BLE这边就不能发送数据到IMX 端,现在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
1.TI不公考PCM 方面的软件 因此无法知道PCM收到数据后对语音的采样量化编码是否OK ,只有通过HCI 的命令进行操作,看不到编码后的数据结果;
2.不知道BLE那边开的BUFFER 是多大 ,会不会丢失数据;
3.不清楚是否BLE那边的发送机制是否OK ;
4.是否存在主从设备控制的问题或 数据与CLK 的同步等情况的问题;
5.目前OS 是从freescale 官方下载的Linux BSP 包 其实就是对应的平台的BSP 移植的;
6.会不会存在系统配置等移植的架构问题,但是目前看发送OK了,另外是否可能是寄存器为正常打开编码或发送等 ,因目前拿到的TI 的CC245X的开发板也验证不了PCM 方便的信息,因为TI暂时没有这方面的支持,请知悉,目前产品很急,BOSS 要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