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与TTL转换

楼主(2014-08-04):
我电路中实现的是28路TTL转为LVDS,再转为28路TTL,我的管脚分配是根据cameralink的协议来的,检查后也没发现问题,下面图里面第一二行是我输入某两个的ttl信号,五六行是我输出的相应的ttl信号,理论上输出的应该是比输入的慢几个周期,但是波形啥的都是一样的(我看有人说就类似透传),但是我的却是这样样子,有人做过类似的吗?求指教!!谢谢啊 我现在不太清楚是我程序的问题,还是我电路设计的问题!求有相关经验的指导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最近这个论坛是不是有点问题啊,为啥老是要输密码啊

网友A:
用什么芯片?PCB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芯片?PCB有问题么

DS90CR285和DS90CR286,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我的原理图。。我用的是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芯片?PCB有问题么

我是根据cameralink接口的协议,把我fpga上24位rgb和行场同步信号接到电平转换芯片上的,请问一下,是我有啥地方忽略了吗? 我以为是这样就可以比如我输入板的fpga送出的啥信号,输出板的fpga就可以接到,信号是没有变的。。只是延时了而已

网友B:
理论上不会有问题的。你的2个cameralink接口是直接对插还是通过连接线连起来的?如果PCB等长控制没问题,很可能是线的问题:1.确认一下你的线是2块一米的普通线还是200块一米的专用线;2.差分对绞起来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不会有问题的。你的2个cameralink接口是直接对插还是通过连接线连起来的?如果PCB等长控制没问题,很 ...

是通过连接线连起来的,应该是专用的,具体价钱多少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挺贵的,而且之前实验室一只都是用这种线 都没有问题。
关于PCB等长,是指信号线布线时候要注意的吗? 这一点我应该是没有注意到,这个对信号的影响很大吗?我的虽然没有等长,但是都尽量平行
还有啥是差分对绞? 谢谢啊

网友B:
等长是指那5个高速LVDS差分对信号线要等长走线,那28个视频信号线也尽量等长。DS90CR287/288(285,286)实际是并转串的芯片,假如视频的时钟频率是27M,转换之后的时钟频率为27*7=189MHz,这样的频率要按照高速信号布线规则来布线。
差分对的连线要绞起来是指连接线中的差分对要成对的捻起来,并且等长。比如RX_DBCK-和RX_DBCK+就要捻在一起,双绞线知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长是指那5个高速LVDS差分对信号线要等长走线,那28个视频信号线也尽量等长。DS90CR287/288(285,286)实 ...

我截图了我PCB上那五对差分信号的布线,我这个间距太小,没办法布蛇形线让他们等长,我能比如说两个差分线一个在正面,一个在反面吗? 如果那样还要考虑过孔的影响吗?  我里面用的camera link插件 每个差分信号的net还差挺远的;您有啥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长是指那5个高速LVDS差分对信号线要等长走线,那28个视频信号线也尽量等长。DS90CR287/288(285,286)实 ...

比如PCB板子上的差分信号线长度相差6mm 在189MHz频率下,大约延时是多少?这个能算吗? 这样是不是就不能用了?

网友B:
建议是重新制板。找个熟悉的帮你布线吧。
延时什么的知道PCB材质的介电常数就可以通过软件计算,比如allegro就带分析的工具。
你LVDS走线控制在正负50mil,视频信号200mil肯定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是重新制板。找个熟悉的帮你布线吧。
延时什么的知道PCB材质的介电常数就可以通过软件计算,比如allegr ...

周围没有熟悉的。。 你是说lvds差分线长度差控制在50mil, 28位ttl信号控制在200mil吗? ttl信号不是差分信号也要遵循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