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STM32去更新其他MCU程序。

楼主(2014-08-04):
请教下各位,
有这么一个案子,STM32为主控MCU + w5200(网络芯片),另外还有4颗mstar的视频芯片,这4个芯片的程序分别存在4个外挂
serial flash中, 现在需要通过 网口远程给4个视频芯片更新程序。 我的想法是,STM32通过W5200收到数据存放在一个环形缓冲区里面,然后再通过SPI 分别写到4颗flash里面(写之前我会先将4颗视频芯片停止掉。), 请问大家有没这样做个,稳定性如何,或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A:
更新之前先将4颗视频芯片停止掉, 保证连接到 serial flash 的引脚在高阻或者输入状态, 这样STM32完全控制serial flash
更新完成STM32不再控制serial flash, 保证连接到 serial flash 的引脚在高阻或者输入状态, 这样 mstar视频芯片完全控制serial 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新之前先将4颗视频芯片停止掉, 保证连接到 serial flash 的引脚在高阻或者输入状态, 这样STM32完全控制se ...

我们会在STM32和4颗serial中间加个电子开关,升级后就断开STM32和serial Flash的连线。
谢谢你的回复,不知道稳定性如何,还有就是w5200接收 和 写入 serial Flash 的过程有没一些建议,比如是否 要加文件系统,等上位机发送完成了,比对crc正确后再写入Flash,上位机传过来的文件大概有2MByte,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