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PA的功率

楼主(2014-08-05):
选择功率时是看DBM 还是DB.DB是个相对量。但这规格标识又是相对那个的。

网友A:
这是基础知识呀。
dBm是功率,比如输出功率是多少,1dB压缩的输出功率是27dBm。
dB是相对值,比如增益,比如功率相差多少,比如损耗多少,比如带内平坦度和纹波是多少。

网友B:
放大器作为PA时一般可用范围在P1dB的4dB以下,这个PA最大输出功率约在在22dBm(约160mW)。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放大器作为PA时一般可用范围在P1dB的4dB以下,这个PA最大输出功率约在在22dBm(约160mW)。 ...

没有见过有这个限制,要求最大输出功率小于1dB压缩功率4dB的。
应该要看什么使用场合吧,有些FM调制的,对线性要求不严格的,功率大一点没有关系,只要后面有滤波器就可以了。

网友C:
看dBm,P dBm = 10^(P/10) mW。

网友D:
29dB是指PA的线性增益为29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