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gst-launch mfw_v4lsrc ! mfw_isink VGA显示的图像一直在滚动(已解决)

楼主(2014-08-05):
开发板是imx6Q,摄像头是PAL制式的,显示的图像一直滚动,有人告诉我用下面的命令,但还是不行gst-launch-0.10 -v mfw_v4lsrc capture-width=720 capture-height=576 sensor-width=720 sensor-height=288 typefind=1 preview=1 preview-width=720 preview-height=576 bg=1 ! mfw_isink,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谢谢!

网友B:
楼主,请问你能否调出“开发板是imx6Q”上的摄像头 OV5642 ?
使用什么指令?

楼主:
不是,我用的是ADV7180,gst-launch tvsrc ! mfw_v4lsink 能正常显示,gst-launch mfw_v4lsrc ! video/x-raw-yuv,width=720,height=576 ! mfw_isink 显示图像滚动,不知道是不是摄像头制式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你能否调出“开发板是imx6Q”上的摄像头 OV5642 ?
使用什么指令? ...

不是,我用的是ADV7180,gst-launch tvsrc ! mfw_v4lsink 正常显示,不知道是不是摄像头制式的原因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板子是开发板还是自己设计的?板子上跑的是什么im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板子是开发板还是自己设计的?板子上跑的是什么image?

官方提供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官方提供的

请问板子也是官网的开发板么?

楼主:
不是的,参照官方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板子也是官网的开发板么?

参照官方的板子,有改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参照官方的板子,有改动

如果你使用的板子不是官网提供的,那么直接使用官网的demo image的话会遇到问题的,自己设计的板子,你要参考开发板的源码移植板子的BSP的。

网友C(2014-09-12):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的话,请继续在这里讨论,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