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将官方库函数翻译成对寄存器操作

楼主(2014-08-05):
大家帮帮忙给个思路吧!我才毕业,以前没用过单片机,现在老大让我将STM32L0的所有驱动(ADC、TIM等所有外设)都调通,但是老大不喜欢库函数,让我全部用操作寄存器的方式写出来,一点头绪都没有,大家帮帮忙吧!谢谢!

网友A:
你们老大是这要求。。。

网友B:
换个老大!

网友C:
As I remember ,ST has provided snip library , you can download this  from st.com

网友D:
看看库函数是怎么实现的,然后照着改

网友E:
按照楼上的意见,根据官方的库改成寄存器读写程序;

网友F:
换个老大  换

网友G:
读数据手册,确定函数界面,然后coding。

网友H:
这也不是很复杂,就是费点时间,懒的话网上也有现成的。

网友I:
换个老大

网友J:
看来大家都支持换老大啊

网友K:
你把库函数里面的寄存器操作复制出来,就这么简单。。。哈哈

网友L:
一步步追进去然后慢慢改啊

网友M:
ST的库函数的最底层也是寄存器操作,为了增加程序的可读性和操作的便利性,才封装成函数的。如果系统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选用库函数,是个不错的选择,方便日常维护。当然如果不需要这些封装,直接把各层封装去掉,将对应的函数直接用最底层驱动代替,也不难,仅仅是复制粘贴而已。

网友N:
库函数最终也是操作寄存器的,只不过考虑到程序的通用型,进行了封装,可以根据芯片用户手册,和库函数的具体实现来,改写。

网友O:
这种事情,就是换老大,什么年代了还是使用寄存器,不是库函数支持的处理器都可以直接废弃不采用了。既然选择了STM肯定是要使用库的,不然采用很普通的处理器就可以了。

网友P:
看来这个老大不太行、、

网友Q:
找一调通的程序,仿真,一步步的看寄存器的变化,将所有对寄存器的操作都写下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