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下,stml152芯片,jlink可下载程序,但是不能仿真

楼主(2014-08-05):
请大家帮忙看下,stml152芯片,jlink可下载程序,但是不能仿真,使用j-flash ARM软件可连接并下载程序,使用keil5.1软件,仿真直接全速运行,设置断点无作用,程序不进入main函数,设置中run to main已点,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求方案进行解决,谢谢。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呀,指导我下,谢谢

网友A:
这个地方如下设置:

网友A:
还不行:
可能你工程设置或程序有问题吧;
就用官方的例程,仿真改成JLINK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行:
可能你工程设置或程序有问题吧;
就用官方的例程,仿真改成JLINK试下;

谢谢版主回复,我下载官方的程序,会报错,按网络修改还是不行,使用的是keil5.1,可不可以给我一个你的模板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我下载官方的程序,会报错,按网络修改还是不行,使用的是keil5.1,可不可以给我一个你的 ...

没有L152的模板,最近忙没时间弄;
不过我今天碰到和你同样的问题;
能下载,就是程序运行不了;
检查了是BOOT问题;
你截个图看看,下载完后程序停在哪?

网友A:
正常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是这样的: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程序完全没有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是这样的:

如图,完全是没有跑起来的样子,另外我的板子boot0  接220欧姆拉低,boot1悬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完全是没有跑起来的样子,另外我的板子boot0  接220欧姆拉低,boot1悬空的
...

这样程序是执行不了的

网友A:
试下这个程序

网友A:
我用的是5.0的;
你用5.1,这2个文件都装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5.0的;
你用5.1,这2个文件都装了吗?

我直接使用的pack installer安装的芯片包,可以找到stm32l152芯片,附件是我的最小系统原理图,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可以下载程序
下载工具是jlink-SWD,三线制,我使用了您给我的程序,还是老样子,一仿真程序就补找到跑哪里去了;
我用这个下载器可仿真STM32F103c8t6,会不会是这个jlink不支持STM32l型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直接使用的pack installer安装的芯片包,可以找到stm32l152芯片,附件是我的最小系统原理图,应该没什 ...

初步看图没啥问题啊;
你都下载程序,JLINK肯定支持;
BOOT0引脚电平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看图没啥问题啊;
你都下载程序,JLINK肯定支持;
BOOT0引脚电平多少啊? ...

boot0接220欧姆拉低,一直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看图没啥问题啊;
你都下载程序,JLINK肯定支持;
BOOT0引脚电平多少啊? ...

图中R2在焊板子的时候没有焊,只是预留的位置,
电路应该没问题,程序用的模板程序,供电由电脑USB换成适配器供电了,
就是仿真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中R2在焊板子的时候没有焊,只是预留的位置,
电路应该没问题,程序用的模板程序,供电由电脑USB换成适 ...

那就带上你的东西,找用过的人,或高手看下;

网友B:
检查下时钟的初始化。

网友C:
单步调试一下,看看卡在什么地方
看看单片机供电正常么?每个VDD 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时钟的初始化。

谢谢版主,我换了个调试器,可以调试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速率?数据失真?不太懂了
换了之后不停仿真都没有问题。。。

网友D(2016-01-26):
看看是不是在什么地方程序里边写了关闭调试接口了。

网友E:
可以下载说明是好用的啊,是不是需要升级固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