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873A单片机串口通信1M波特率

楼主(2014-08-05):
最近调试产品,使用PIC16F873A单片机串口1M波特率,使用中断接收或查询接收都只能收到第一包的前4个数据,如果接收的数据包的长度小于4,则通信正常。请问哪位大侠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A:
波特率太高了,降低一下试试。

楼主:
降低是可以的,不过要求波特率为1M,而且文档上说明能达到1M的波特率。

网友B:
你MCU的时钟频率是多少?

网友C:
波特率高了,要看单片机的 处理能力能不能达到

网友D:
1M的波特率估计要求的单片机时钟也到最高频率了,不过最好选择特殊频率的晶振以降低波特率误差,使用一下极限特性的时候往往问题比较多

楼主:
16MHz的外部晶振,1MHz波特率配置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单片机发送数据,串口调试助手收到的数据是正确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16MHz的外部晶振,1MHz波特率配置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单片机发送数据,串口调试助手收到的数据是正确的 ...

都对的话 你还上来说个啥锤子啊

网友F:
都说了你的MCU处理能力不够,PC端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
是不是在中断中处理数据啊

网友H:
在很多初学者眼里,单片机执行中断处理程序是不用考虑耗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在很多初学者眼里,单片机执行中断处理程序是不用考虑耗时的。

在很多只会用C的非初学者眼里,单片机中断和时间是没关系的。

跑不起来就换更快的时钟,还跑不起来就换支持更高振荡频率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