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416T怎么做浮点型FFT????

楼主(2014-08-05):
我用的板子是C6416T,这是个定点DSP,对于输入是小数的FFT运算,用CCS库里自带的DSP_fft32x32可以做么?????

网友A:
TI 有支持库   就是将浮点转为定点计算   再将计算的定点结果转换为浮点

网友B:
我用6416做了图像的fft 但是程序是没有优化的

网友C:
同求啊。。只做过一些自己编写的定点程序,还不会用定点库

网友D:
这个就看你的设计的参量的数据类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 有支持库   就是将浮点转为定点计算   再将计算的定点结果转换为浮点

旋转因子应该怎么求解?我根据帮助文档中的方法求得的旋转因子总是觉得不太对,您能不能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