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 TIM通用定时器 ENDABLE后不能清中断标志

楼主(2014-08-05):
TIM_Cmd(TIM3, ENABL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TIM_Cmd(TIM3, DISABL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如上语句第一条ENALBE后 清除溢出中断位就会失效

DISABLE后则有效  这个位只配置为溢出中断标志啊  配置URS UDIS也是如此  这样会在程序中多进一次中断导致通信错误后的显示错误 请教

网友A:
TIM_Cmd(TIM3, ENABL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这样处理是合理的. 如果 DISABLE, 那么定时器就没有开启, 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ENABLE后,仿真能进入中断程序吗?

楼主:
enalbe后可以 进入中断

TIM_Cmd(TIM3, ENABL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这样处理是合理的. 如果 DISABLE, 那么定时器就没有开启, 不能正常工作

、、------------------------------------------------------------------------------------------------------
问题是 ENABLE的同时 置位了一个溢出中断UIF   先进了一次中断  这样会造成错误  如果这样合理  那么为什么EABLE就要置位UIF呢

网友C:
你之前通过参数“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来调用过TIM_PrescalerConfig()来配置TIM的time base的分配器么?

这样会软件置位UG位,会立马产生一个update中断

楼主: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 ENABLE);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1000;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720 - 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ENABLE);

没有就是用库函数初始化的

楼主:
那就是某种情况造成了香版说的情况吧  我再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