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关于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4-08-05):
用485协议通讯,为什么波特率相同,电平相同,语句格式相同,然后通讯不相同,用串口调试器可以看到主机发送速度明显过高,这是为什么?

楼主:
用相同功能的其他品牌主机,通讯正常,仅这个品牌无法与主机通讯!

网友A:
用示波器去看波形吧

网友B:
说明你的波特率设置并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你的波特率设置并不正确。

波特率设置的是一样的,我也很郁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波特率设置的是一样的,我也很郁闷

如果你能确认你的操作没问题,只能说设备坏了,不过建议你还是先好好看看设备的操作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能确认你的操作没问题,只能说设备坏了,不过建议你还是先好好看看设备的操作说明。 ...

大神~我发现有部分语句是对我们设备没有用的,我们现在对软件重新改一下,改好了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能确认你的操作没问题,只能说设备坏了,不过建议你还是先好好看看设备的操作说明。 ...

超级版主,您好!
现在从机485通信,数字式的通信OK,带步进电机的板子通信不成功,这是为什么,其他都一样,只是多个步进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超级版主,您好!
现在从机485通信,数字式的通信OK,带步进电机的板子通信不成功,这是为什么,其他都一 ...

单凭你说的,无法判断。无法通讯的原因很多,先确认设备功能的完好以及操作的正确、完整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凭你说的,无法判断。无法通讯的原因很多,先确认设备功能的完好以及操作的正确、完整再说。 ...

C:\Users\Dandy PU\Deskto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凭你说的,无法判断。无法通讯的原因很多,先确认设备功能的完好以及操作的正确、完整再说。 ...

好郁闷,如何上传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郁闷,如何上传原理图!

用“高级模式”,然后“添加附件”。

网友C(2014-09-30):
远程低速通信还是用LZBUS吧,可联系我QQ:1083358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