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MSP430

楼主(2014-08-05):
各位大神,MSP430F149的技术文档有没有全面点的,求救中,(PS:IO设置第二功能是其他端口寄存器怎么设置)

网友A:
只设置那个IO第二功能那个寄存器就可以。至于要如何用看后续相关的寄存器。文档可以仔细在看看

网友B:
TI 提供的datasheet,很全面。
P2口复用的截图如下:根据表格配置就行了。

网友C:
建议:1、看datasheet,说的很全,不过可能是英文的
2、找本教材,基于msp430f149讲解msp430的教材有好几本,选一本看看

楼主:
大神,现在的教材错误很多,不能直视啊

网友D:
直接看datesheet来得直接

网友E:
比如说将P1.0设为外围模块功能,就是P1SEL|=BIT0;

网友F:
看看用户指南和数据手册足矣

网友G:
英文手册解释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