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0v转12v的DC-DC电路

楼主(2014-08-05):
电流输出1A以上 体积不要太大  自己想动手做的  非常感谢啊

网友A:
UC3842毫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3842毫无压力

你好 这个芯片的价位是多少  我看淘宝上有卖7块多的 还有几毛钱的 请问一下 我选择哪个比较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这个芯片的价位是多少  我看淘宝上有卖7块多的 还有几毛钱的 请问一下 我选择哪个比较合适
...

这个IC,0.25元就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IC,0.25元就可以买到

我是个学生不是很懂 刚看的输入写的10到30v  您可以提供一个电路吗 我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个学生不是很懂 刚看的输入写的10到30v  您可以提供一个电路吗 我学习一下 ...

用3843效果更好,做成浮驱BUCK,电感一端作为IC的地,另一端就是输出端,给IC供电,既然你做了,就做个大功率的吧,做成宽电压输入输出可调的,才1A的电流,用3843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843效果更好,做成浮驱BUCK,电感一端作为IC的地,另一端就是输出端,给IC供电,既然你做了,就做个大 ...

老师您能提供一个电路吗 我刚接触DC-DC  现在要做一个小制作 在这个问题上遇到了瓶颈 信心严重受挫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您能提供一个电路吗 我刚接触DC-DC  现在要做一个小制作 在这个问题上遇到了瓶颈 信心严重受挫啊 ...

这个你能看懂吗?按照这个就能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能看懂吗?按照这个就能做出来

我准备在淘宝上买个转12v的但那样太没意思 您方便提供原理图吗:L 我的邮箱55089415@qq.co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准备在淘宝上买个转12v的但那样太没意思 您方便提供原理图吗 我的邮箱55089415@qq.com   ...

原理图我没画,你仔细看看这个图吧,不要看细节,只看它的主体结构,把这个图看懂了,你再做DCDC那就是易如反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我没画,你仔细看看这个图吧,不要看细节,只看它的主体结构,把这个图看懂了,你再做DCDC那就是易 ...

好的 非常感谢:)

网友B:
用LM2596HV版本的;

网友C:
谆谆教导!…赞一个!
PCB都有了、自己慢慢学着抄版吧(电路原理图)…在引导你进入科幻世界!…
**走下去!…当刮目相看!…加油!小哥哥

网友D:
可以自己用WEBENCH软件设计。另外这个要求凌特应该也有很多片子可支持12V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自己用WEBENCH软件设计。另外这个要求凌特应该也有很多片子可支持12V的。 ...

人家什么都不懂...怎么看得懂wenbich 而且资料还是英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人家什么都不懂...怎么看得懂wenbich 而且资料还是英文的....

所以更要看啊。其实一看就懂

网友F:
新人没有思想准备不要试验开关电源,有些会受到打击而不敢入这门了

网友G:
楼主可以使用用TI的WEBENCH设计一个参考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新人没有思想准备不要试验开关电源,有些会受到打击而不敢入这门了 ...

反正摸打滚爬一年了..挫折挺多